想买安泰信AT8586风枪烙铁维修热风拆焊台,578块,值得吗?

楼主(2018-07-27):
原先自己用的是谊华的便宜货,不到200,用没几次,风枪手柄都融化了。

图中这款安泰信的AT8586,在以前公司用过,烙铁热得挺快的,风枪质量还行,平时操作,手柄也不会变软融化。

不过看578也挺贵的,不知各位坛友有没有更好的推荐呢?

对焊接工具也没太多研究,手上的电烙铁是安泰信的936B,配了原装白光头,用了快10年了。

----------------------------------------------------------------------------------------------------------------------------------------------------------------------------------------
补充:最后350买了单独的快克热风枪,电烙铁有需求时候再更新换代

网友:
atx不靠谱,

网友A:
我也用的这款,当年200+,现在这么贵了?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气泵的好,压力够大

网友B:
风枪我感觉  快克 857DW  就不错, 温控好,我用了好几年了, 风枪头那都没有烧变色

烙铁可以买个比936好点的, 快克203H 或者 白光951 都可以

楼主:
几千的肯定不会买,太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的这款,当年200+,现在这么贵了?

不可能吧,单独烙铁好几年前都是100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枪我感觉  快克 857DW  就不错, 温控好,我用了好几年了, 风枪头那都没有烧变色

烙铁可以买个比936好 ...

二合一的感觉比较省事啊,单独的烙铁和风枪用起来会感觉麻烦么?

网友:
这种风枪不行,要用气泵的风力才够。

网友:
不值得,安泰信的东西完全不靠谱,买过几十把烙铁,工人焊接,线太硬,一年不到全部坏了。

网友:
安泰信的风枪用坏过几个  质量不咋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吧,单独烙铁好几年前都是100多了

没错,就这个型号。我把风枪还加了个航插,用时再插之;手柄换了硅胶线;还另配了一个手柄电热芯。

网友C:
买quick,quick的热风枪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quick,quick的热风枪很好用。

刚刚已经买了,不过是857DW+,350块钱,比你这个抵挡一些。
不过看别人的拆解,里面也是很一般,但快克毕竟是牌子,应该有它的优势。
像谊华那种1,2百块钱的,是没信心再买的,手柄都能被热得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已经买了,不过是857DW+,350块钱,比你这个抵挡一些。
不过看别人的拆解,里面也是很一般, ...

我都忘记自己买的型号了,当年去华强北柜台买的,好像380块,比以前杂牌的好用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已经买了,不过是857DW+,350块钱,比你这个抵挡一些。
不过看别人的拆解,里面也是很一般, ...

你拆开957会发现做工比 857差, 虽然比857出来的晚,成本可能更低, 我印象中957数码管是用热熔胶粘上去的

网友:
我买的华光850d感觉挺好使,还不贵。我对安泰信无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拆开957会发现做工比 857差, 虽然比857出来的晚,成本可能更低, 我印象中957数码管是用热熔胶粘上去 ...

本来打算买858的,小巧一些,价钱一样,就是电机在手柄里那种

网友:
安泰信相对名气大些,不过好多是仿制品,性价比不高,快克其实很不错的

网友:
atx  852d还行。电烙铁用白光fx888

楼主:
快克857DW+   350块钱,买回来就不能用,检查发现里面插头PH2.54端子其中一芯松了,于是顺便拍几张照片。

做工看起来是挺粗糙的,不过发热很快,几秒钟就能达到300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枪我感觉  快克 857DW  就不错, 温控好,我用了好几年了, 风枪头那都没有烧变色

烙铁可以买个比936好 ...

快克857DW+用起来果然很爽,几秒钟就300度了,这几天修板子,拆,焊 BGA用起来很顺手,这种手感比我楼主贴里提到的安泰信舒服很多。

网友D:
买就买快克吧,安泰信的东西越做越差,很不好用,如果我们用的是安泰信假货,就当我没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就买快克吧,安泰信的东西越做越差,很不好用,如果我们用的是安泰信假货,就当我没说过。 ...

已经买了快克857DW+,的确很好用

网友D:
不过快克也不是没有问题,我曾经在TUV用过一台快克,型号没仔细记,吹着吹着竟然死机了,你没看错,风枪也会死机,然后看着温度表直线飙升,调温度旋钮都没用,还好及时发现马上关掉风枪的电源开关,接着马上重开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过快克也不是没有问题,我曾经在TUV用过一台快克,型号没仔细记,吹着吹着竟然死机了,你没看错,风枪也 ...

单片机控制的都可能死机, 但是温度显示也是cpu控制的, 感觉程序有部分失控了,还有可能是控制发热的管子短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克857DW+用起来果然很爽,几秒钟就300度了,这几天修板子,拆,焊 BGA用起来很顺手,这种手感比我楼主 ...

快克也有更贵的风枪,不过有了857,一下对风枪没有追求了

网友E:
快克857DW+有挂上手柄自动休眠吗?
另:现在安泰信已经不是以前比较好的质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快克857DW+有挂上手柄自动休眠吗?
另:现在安泰信已经不是以前比较好的质量了。。。 ...

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