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在100KHz到10MHz范围的无线通讯芯片

楼主(2018-07-27):
要做个类似寻线仪的设备,可以在3米范围内寻找线缆位置。使用类似3.6MHz的无线定向运动的接收机用分立器件搭难度大,不容易数字化处理,想用芯片方案,一般无线芯片都有检测信号强度的功能,因此想到找支持低频率的无线芯片,网上看了无线芯片频率都很高。想问下大家有没有芯片推荐的?或者换个对嵌入式工程师容易点的方案?

网友:
频率低了不好集成啊

网友A:
要不先做个金属探测器试试?

网友B:
80米无线定向这个很eas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先做个金属探测器试试?

这个应用会先在需要的电缆上接入信号的,检测带信号的线,信号要是高了不好产生,并且相互之间会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米无线定向这个很easy了

我也买了个无线测向的接收机,接收机感应的范围太大了些,并且是音频信号输出,要数字化处理成信号强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买了个无线测向的接收机,接收机感应的范围太大了些,并且是音频信号输出,要数字化处理成信号强度。 ...

你是嵌入式工程师,用你嵌入式的单片机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先做个金属探测器试试?

一直很佩服这种文章的作者,能够将电路图绘制的如此真实。通俗易懂。

网友:
这个范围内的ISM频率很少吧。。。能利用的估计也就是13.56M、6.78M
13.56M的方案应该是很多的

楼主:
找到了,使用收音机芯片,比如SI4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