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中的电感选型,电感值比如1uH,是在多少khz测得?

楼主(2018-07-27):
最近小弟在做一些板机设计, 其中就有dcdc电路中的 电感的选型。

比如一个电感是1uH的,  最小的有 0603 封装, 大一点的用的是绕线电感, 对于电感我有2个主要的问题?

问题1:   电感值 的测定。   通过数据手册,能看到 电感 的值 是在100khz测定的。  如果我的dcdc电路中, pwm频率是3Mhz,   那么电感值会怎样呢??

问题2 :  用0.15uH 示例,   I sat  = 41A    而 I rms = 30A  。  如何测定 41A  and  如何测定 30A 这2个参数??  意思就是你 如何测定 器件是否达标?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选型的时候如何 来判断 哪个参数对你有用。。。。。

以上2个问题,是我工作了一段时间的 思考。。。  希望有经验的大侠在理论和实践层面 解惑。。。。   我相信 任何一个主意设计细节的人,都应该对电感引起关注!

网友:
Isat=41A是电感的饱和电流,这个看你用在什么电路,输出电流大小,纹波系数多大小,应该还有个温升电流

网友:
如果选的是优质电感,数据手册有图,高级点的电感有仿真模型,网站找即可。

从曲线看,100kHz标定的电感,几百K的时候能保持电感量,再往上匝间电容效应明显,在几M的地方谐振,之后电压电流相位关系之类的就应该该有问题了。
如果高频变换器,最好考虑在高频率下标定的电感。

电流选择看工作条件,测试条件手册都有。
Irms是根据散热来的,板卡散热好实际电流可以大于Irms。
Isat是电感饱和来的,DC/DC余量大,芯片保护充分,不在乎纹波,超标用没问题。保守考虑的话,Isat比DC/DC过流保护点小点就行,毕竟此时感量还没掉的太低。

网友:
高频DC/DC的电感,输出电容选择属于系统工程了,光看器件本身参数选择的结果应该是偏保守的。
考虑芯片特性,控制率的话,可能有资源利用更充分的激进选择。

网友:
电感饱和电流测试用几个大电容并联充电然后串被测电感、小电阻形成回路后用示波器加电流探头测出波形即可,电流突增的拐点就是饱和电流

网友A:
上面这么大得 @100kHz 楼主没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这么大得 @100kHz 楼主没注意到?

请看清楚 1l的 问题在做回复。

网友:
一般是100K,也有客户有特使要求的,比如300K,500K。Isat一般是叠加直流电流

网友:
测饱和电流,还要记得温度环境。1k,100k,感量差异不大,Q值就大了,有时要看Q值。

网友:
好点的电感会有电感量-频率曲线图,会一直画到自谐振频率附近,不过实际上不用太在意这个问题,电感量越小频率延伸得越高,芯片厂商设计开关频率时肯定也会考虑到市面上常见的电感能不能适用,有特殊要求手册会标注的。
饱和电流测试专业点是用带DC电流源的LCR来测(如下图),简单点的做法就是5楼说的测电流拐点,不过0.15uH Isat=41A这么极端的参数估计不好弄,100uH 3A这样的参数用这种方法还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