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免费的MP3音乐可以下载?QQ 百度只能听,不能下载了!

楼主(2018-07-27):
哪有免费的MP3音乐可以下载?QQ 百度只能听,不能下载了!

网友:
有个办法, 可以用GoldWave录音..音质也不差. 反正我木耳朵也听不出来..我碰到好听 又找不到下载时, 就这样弄

网友:
网易云音乐可以下载非无损的吧......
无损的要会员,而且现在有一种只能使用网易云播放的格式出现了......

楼主:
MP3格式的都很少了

网友A:
有个大神的网站上可以搜索各个音乐网站的音乐并可以下载。有需要可以试试。附上网址:https://lai.yuweining.cn/music

网友:
浏览器缓冲区

网友:
歌名加无损 用谷歌一般都能找到。

网友:
酷我软件+破解成功无损音质,如需破解文件恢复我

网友B:
浏览器打开网易云音乐, 按F12打开源码,就能找到MP3文件,,各个浏览器不一样,具体步骤请自行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浏览器打开网易云音乐, 按F12打开源码,就能找到MP3文件,,各个浏览器不一样,具体步骤请自行搜索。 ...

还可以这么玩的,涨知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浏览器打开网易云音乐, 按F12打开源码,就能找到MP3文件,,各个浏览器不一样,具体步骤请自行搜索。 ...

试了下,不会弄

网友C:
某宝搜  然后买  5元  几个t

网友B:
简单的不要不要的,以chrome为例,按F12-----> network ------>  media  -----> name 列表, 然后点“下一曲”, name列表就会有新的条目出现,这就是.mp3下载地址,在上面点右键---->open link in new tab.  然后在新的页面另存为.... 完成。

网友:
https://my-free-mp3.net/cn这个网站搜索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不要不要的,以chrome为例,按F12-----> network ------>  media  -----> name 列表, 然后点“下 ...

哇,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哇,感谢

chrome有个叫难抓的,连F12都省了,F12可以用来对付财务报销的时候,要我某宝截图

网友:
是猫抓,不好意思

网友:
搜索引擎直接搜就好了

网友(2018-10-09):
猫抓 mp3 F12

网友:
本来手机用着QQ音乐的,现在很大一部分都不能下载了,听歌耗流量大啊!

网友(2018-11-14):
14楼的方法好用

网友(2019-04-14):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不要不要的,以chrome为例,按F12-----> network ------>  media  -----> name 列表, 然后点“下 ...

可以啊,厉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某宝搜  然后买  5元  几个t

正解,以后这种都要受知识产权保护了,只让听不让下,如果要下的话要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解,以后这种都要受知识产权保护了,只让听不让下,如果要下的话要钱的 ...

现在不让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大神的网站上可以搜索各个音乐网站的音乐并可以下载。有需要可以试试。附上网址:https://lai.yuweinin ...

这个网址真不错,感谢!通过它终于下载到了我一直在找的歌曲:许乐的<行路难>

网友:
网址不错,小试了一下

网友:
QQ可以下载的吧,前段时间刚下了一批放车上的U盘里.

网友F: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wQe7c3QnV8aTJ4CG2gIHw  提取码: 4kjy
酷我破解,可以直接下

网友:
谢谢楼上!很好用的!

网友(2019-07-17):
引用 网友F: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wQe7c3QnV8aTJ4CG2gIHw  提取码: 4kjy
酷我破解,可以直接下 ...

谢谢,这个确实很好用。

网友(2020-06-21):
引用 网友F: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wQe7c3QnV8aTJ4CG2gIHw  提取码: 4kjy
酷我破解,可以直接下 ...

提取码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