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愿意领头个项目:专用于改装半桥ATX电源开关变压器

楼主(2018-07-27):
手头有很多很多旧ATX电源,大部分是半桥形式的,想改装,
半桥ATX电源一般都比较容易分析,烦的就是保护电路较多,但自己改装的话,完全可以不用什么保护电路,拆掉就行了;
感觉主要问题就是开关变压器磁芯很难拆和重绕,有没有可能做个通用的开关变压器。
因为初级电压定了,半桥形式ATX电源的频率一般都是20-40K,那么圈数基本也定了;磁芯就按20Khz 150W的磁芯算,频率更高输出功率也会更大。次级就弄4组完全相同的,由你自己串并组合成不同电压电流。
然后自己拆掉ATX板上无关元件,用洞洞板装变压器加上整流滤波调压(这部分元件其实不多的),就能将ATX电源变成一个可调稳压电源,并且可以利用上ATX外壳。

网友:
改来干嘛?用来做12V可调输出?

网友:
项目最好自己领,别人一般找不到做项目的动力或者兴趣点不在

网友:
去隔壁数码之家论坛上找找,很多改装的。

网友:
1. 手头有很多很多旧ATX电源,大部分是半桥形式的
旧的ATX电源内部的电路应该是:一个反激做standby,一个双管正激做主输出。

2.感觉主要问题就是开关变压器磁芯很难拆和重绕,有没有可能做个通用的开关变压器。
这个主要是把输出那个环型电感拆下拉重绕即可。

3. 次级就弄4组完全相同的,由你自己串并组合成不同电压电流。
四路带载不同,会存在交叉调整率的问题。即输出的电压精度做不高。

网友:
这么折腾……
为何不直接在atx电源后面加一个lm317呢

网友:
要定制变压器麻烦啊

楼主:
》》1.旧的ATX电源内部的电路应该是:一个反激做standby,一个双管正激做主输出。
ATX如果看到TL494,并且看到原来变压器是串联着电容的,一般可以肯定是半桥结构了吧。

》》2.“这个主要是把输出那个环型电感拆下拉重绕即可。”
改这个环形电感根本改不了输出电压吧?

》》3.四路带载不同,会存在交叉调整率的问题。即输出的电压精度做不高。
我并不是要输出4路,我只需要输出1路。例如4组都设计成是20V 2A的。假如我想弄个范围是0-20V 8A的可调电源,就将4组全并联;如果想弄个0-40V4A的,就两两并联再串联;如果要要输出0-80V,就4组串联。

》》为何不直接在atx电源后面加一个lm317呢
ATX最大才12V,输出电压范围有限。

》》要定制变压器麻烦啊
就是想有没有个大牛出个数据,例如用EE28-40这样的磁芯,按20Khz半桥形式,次级4个12V 2A绕组。去淘宝定制个变压器回来。

当然改造ATX是需要看得懂TL494周围电路才行,不过ATX复杂的地方通常是保护部分,但现在只做单输出,去掉那些保护或者power good电路也能工作吧。

网友:
支持楼主,手头上也有好几个ATX电源,也想改造成可调电源

网友:
494的ATX电源很少见了吧,近十几年几乎全是专用芯片了,倒是仿明纬的电源模块还在大量使用。

网友:
早期的atx电源开关频率就20k?

网友:
高频下绕组直接并联是有不均流问题的,最差时完全不均流

网友:
这个功率段自己做可调电源,双管正激还是比普通半桥更可靠啊

网友:
买个可调电源不值烂钱何必费那劲?改造好的电源一不小心就烧负载,想当初初中时候做的lm317电源把好好的mp3烧坏了。从此再也不敢自己做电子仪器用了。

网友A:
另外现在的开关电源稳压电路都是用的光偶,光偶这种东西毕竟是初级误差放大器隔着空气控制次级脉宽,听着就感觉不稳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现在的开关电源稳压电路都是用的光偶,光偶这种东西毕竟是初级误差放大器隔着空气控制次级脉宽,听着就 ...

你这说法就好比飞机刚普及的时候人们说那么大个铁疙瘩装着几百人在天上飞,听着就感觉不稳当……

网友:
楼主可以淘宝定制一批,应该很多人用。到时挂淘宝上就行

网友:
我也有好些ATX电源,多少有些毛病,丢了可惜,又不知道能怎么用起来。

网友:
LZ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会有什么收益?
不是很明白。

网友:
手里几个IBM的拆下来的电源,一点声音都没有,太安静了。。和国内的尺寸不兼容,丢了可惜,有又用不上

网友:
前几年我也在前辈们分享的基础上学习了ATX电源,还画了一板TL494小板,用来替代电源相应部分。可以0伏起调压到18V,可调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