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好多人把IDE背景设为黑色的?

楼主(2018-07-27):
如题:好多程序员都把背景设为黑色的;
护眼不应该是豆沙绿的颜色么?
对比下:

网友:
黑客嘛,所以要黑。

网友A:
背景颜色折射出程序员对头顶色彩的美好向往

网友B:
黑背景,特别是大屏幕或环境也暗的情况下,瞳孔扩大,晶状体调节聚焦需要更大的幅度,眼睛会更容易疲劳

网友:
长时间对着黑色也受不了

网友:
长时间对着黑色,更受不了!

网友:
我也设黑色,黑色不刺眼

网友:
黑色保护眼睛,整体屏幕的亮度低了,文字的对比度也上去了,白屏幕有太多我不需要的光进入我眼睛了,不舒服。

我也知道有些人调了黑色就说看不清的。我觉得这个和视网膜大小有关。

网友:
因为前途太黑了,所以先设置个黑色慢慢习惯。。。

网友:
我只用默认的算哪一派?懒派? 默认是黑色就黑色,默认是其他就其他。

网友:
一直喜欢灰或者黄

网友:
因为大型的ide默认是黑色的。

网友:
像这坛略灰为好,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背景,特别是大屏幕或环境也暗的情况下,瞳孔扩大,晶状体调节聚焦需要更大的幅度,眼睛会更容易疲劳 ...

确实
我是灰色 或者绿底

网友:
shell vi 用多了。习惯。

网友:
白的太刺眼啊

网友:
我是绿底

网友:
我基本只用默认的,太懒了

网友:
我用灰色的,不刺眼

网友:
因为首先要将底色设置成黑色,才能展现出高级黑与黑科技的啊!

网友C:
一直听说黑色保护研究,但是不习惯,还是用白色

网友:
个人习惯而已

网友:
我也也是这么想的。此外还极有可能大大延长显示器面板的寿命,最终达到省钱的目的。

网友:
黑色不刺眼,看着舒服一些。

网友:
应该是对DOS系统的怀旧

网友:
尝试过半个小时,实在是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听说黑色保护研究,但是不习惯,还是用白色

是的,我甚至用不惯任何颜色。

网友:
白色刺眼,你试试白亮度调到100% 试试,一天可以试试几年   ,本人眼镜都是抗蓝光的

网友:
太懒了,不会设置……

网友:
我喜欢黄色。

网友:
默认的灰色难道不好

网友:
我的是浅蓝偏白色

网友:
我一般是白天室外调试的时候用白色的,室内工作用灰黑色的,感觉比较省眼(只是感觉)

网友:
难道amobbs默认的这种浅灰色不好吗

网友:
喜欢黑色的都是夜猫子,晚上背景暗,黑色不伤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景颜色折射出程序员对头顶色彩的美好向往

所有评论就所你最皮

网友:
我用灰色

网友:
主 要是不刺眼

网友:
黑色的感觉有点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