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塑料外壳开模费用贵吗

楼主(2018-07-28):
比如类似这种的,规格 121x195x56 mm
不知道4W是否可以搞下来不?

网友A:
难底大;正常10W靠谱

网友B:
类似 有现成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底大;正常10W靠谱

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 有现成的外壳

有现成的,不知道有些小改动价格会不会便宜些

网友:
我公司一款产品,模具公司报价60万左右。

网友C:
先用3d打印试试吧

网友:
保守10万这个模具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样式,可以选公模了

量特别巨大除外

只能考虑公模了,量一年2K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3d打印试试吧

3D打印表面不够光滑

网友E:
引用 楼主:
3D打印表面不够光滑

不够光,你不知道砂纸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够光,你不知道砂纸砂一下?

那成本太高了,人力时间

网友F:
这个得开五六套模具,没个15万估计,搞不要不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得开五六套模具,没个15万估计,搞不要不定的

PCB开板子就便宜多了

网友:
所以做方案开发的公司经营风险要比生产型公司小很多,这也是从事电子技术人员创业首选方案型路线的主要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3D打印表面不够光滑

有个莫友可以打印精密的,话说可以超越一般注塑精度

网友G:
你这个必须要2套磨具才能搞定,而且后面套套是硅胶的,你还的开硅胶磨具。保守估计10W+。
给你指条路我曾经在华强北一个商家那里见过跟你这个相似度90%的磨具样品,而且人家是公开出售成品壳的,还可以你自己出钱进行小修改。你可以在某巴巴上搜到很多这样的商家。

网友H:
引用 楼主:
3D打印表面不够光滑

楼主没有用过光固化打印吗?表面光滑程度应该能满足了

网友:
这个弄下来估计有10w,需要10套磨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没有用过光固化打印吗?表面光滑程度应该能满足了

3d打印估计这一套下来得500块钱

网友:
lz到帖吧问问吧,量不大用点质量次点的模具估计5万以内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必须要2套磨具才能搞定,而且后面套套是硅胶的,你还的开硅胶磨具。保守估计10W+。
给你指条路我曾经 ...

图片就是公模,30多一个

网友:
这么大小的胶壳一套模2-4万就可以了,你这个可能要3套模

网友:
有人听说过石膏模吗

网友:
做类似图上的模具样式、类似品质,费用十万搞不小来

网友:
一年两千果断开模了,10万东莞大把的厂给你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贵!!!!!!

4万,小厂应该差不多。
开过类似的,手持钳形表,一底一盖、4个钳口壳、电池盖,花了5万。
模具费用差别巨大,大厂小小一个遥控器外壳都要20万。
当然模具材料和精度相差巨大。
要求不高小厂完全没问题,寿命10万模没啥问题的

网友:
使用工模吧

网友:
橙色的 是软的吗?如果是硬的,不好开吧

网友:
8-10万,具体还得找模具长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