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位定义

楼主(2018-07-28):
呵呵!问大神一个问题,在CVAVR编译器下定义bit变量还是比较容易的

bit a, b, c, d, e, f, g, h; //一个字节八位定义完了

问题就在这里,我如果再定义一个bit变量呢!?谢谢大神回复!

网友:
avr我记得只能对reg和io和sreg位寻址。所以你每定义一个字节它就会占用32个reg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