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3518摄像头串口输出乱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7-28):
如题,HI3518摄像头串口输出乱码是什么原因,有大牛知道吗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是什么样的乱码?波特率是否正确,硬件是否OK?自己的板子还是买的板子,编解码是否正确?说了一大堆就是要告诉你:我不知道。

楼主:
呵呵,是现成的模块,波特率正确,硬件OK

网友:
数据位 校验位查一下,都没错的话查一下电平匹不匹配,HI3518E的话咧,串口0铁定是3V3,串口1和2是取决于你Flash使用的电平的,可以是3V3,也可以是1V8。
都没问题的话咧,TX,RX短接,自收自发来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