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款485通信管理机,支持Modbus及类协议?

楼主(2018-07-28):
需求比较简单:主动采集从设备数据,与后台用网口通信。
搜到很多,这类配置比较多,好用还得看使用者的反馈。
请大家给推荐下?

网友A:
这个基本要定制啊。不同的协议

网友:
这个,最简单的就是dtu,rtu类设备,采用modbus协议跟物联网云平台连接,物联网平台主动发起查询,然后返回数据,我现在这样用的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本要定制啊。不同的协议

那倒不需要定制,可配置性需要比较好。

网友B:
我就是做这个的,STM32用5个串口转成TCP,不过数据要预先设置好范围,会帮你先缓存好对应站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做这个的,STM32用5个串口转成TCP,不过数据要预先设置好范围,会帮你先缓存好对应站的数据 ...

业内呀,请问你公司叫什么,你觉得做得好的还有哪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业内呀,请问你公司叫什么,你觉得做得好的还有哪家?

我觉得综合考虑没有哪家比我做的好, 但是也还有一些问题比如写结果异常这个没有做, 读错误也不返回
moxa的应该不错, 就是太贵了, 而且是转发类型的, 我做的是读命令缓存, 写命令转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业内呀,请问你公司叫什么,你觉得做得好的还有哪家?

我都准备离职了, 做的东西就内部应用, 没有独立在外面卖的, 公司名称: 广州能迪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网友:
要几个485口?

网友(2018-10-09):
四川零点自动化

网友C:
这不就是串口服务器么

网友:
市面好多,不过做的烂的吹牛逼的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串口服务器么

有推荐吗?支持自定义协议主动采集就好。

网友D:
自推荐一个,网关主动采集,提供modbus tcp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推荐一个,网关主动采集,提供modbus tcp服务

感觉你家数据采集网关可能满足需求。配置非标485协议方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你家数据采集网关可能满足需求。配置非标485协议方便吗?

非标需要我们根据你的私有协议做成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