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MT可贴片的运放里面那个型号是轨到轨的?

楼主(2018-07-28):
平常的电路设计尽量采用可贴片的IC,运放尽量采用358。但是有个项目的需求要求输出电压尽量接近电源。358有点力不从心。哪个型号可以是轨到轨。使用0V 3.3V供电。输出可以达到3.1V就行了,带宽无要求,输出接的负载阻抗也很大。

网友:
之前在用tp2272

网友A:
LMV358可以, 各家的可能不太一样 ST的好像是轨对轨的。 3.3v。自己查下手册。
或者直接ti官网筛选下最简单。

楼主:
这个性能很高 输入电压范围宽带宽也大,只是封装不同。JLC也不给贴  :(

楼主:
嗯  这个不错。6V的电源也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V358可以, 各家的可能不太一样 ST的好像是轨对轨的。 3.3v。自己查下手册。
或者直接ti官网筛选下最简单 ...

谢谢推荐,这个和楼上推荐的MCP6002有点类似。我都试试看看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