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16(altium Designer)在Drill Drawing层放置.Legend问题

楼主(2018-07-29):
为了输出分孔图,altium Designer 16在Drill Drawing层放置.Legend,总是显示legend is not interpreted until output,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只是给你定位输出分孔图的左下角位置的,不用纠结。在PCB文件是看不到输出结果的,导出的Gerber会看到分孔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给你定位输出分孔图的左下角位置的,不用纠结。在PCB文件是看不到输出结果的,导出的Gerber会看到 ...

谢谢,可能还是输出方法问题,现在输出的gerber文件看不到分孔图

网友:
放在板框外面右下角位置就可以了,不能放板框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