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高速高精度ADC,类似 LTC2374

楼主(2018-07-29):
大家谁用过好用的高速,高精度ADC,麻烦推荐下吧,谢谢
速度要求1MHZ---3MHZ,16位分辨率够了,接口用SPI或者并口都行。
通道数4--8通道。 单端 差分输入都行。

楼主:
降低要求,通道数低于4通道也行。

楼主:
LTC2374  买不到啊,谁有好的购买渠道呢

网友:
去adi和ti网站按参数查找

楼主:
找到也不好购买啊

网友:
这么高的速率 要做 软件无线电吗?

网友:
16位分辨率够

有点过分了

网友:
看到不少高精度选用AD

网友:
有点过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也不好购买啊

mouser,digikey上一般都会有

网友:
应该很贵了,这种,一般都是SAR类型的

网友:
AD7655满足你对高速高精度的一切幻想。

网友:
我也推一颗,AD7767,可组菊花链,想多少通道就组多少

网友:
找到型号 去在芯间 搜搜型号。

楼主:
大家推荐的速率都不到1MHZ,还是想要LTC2374啊,就像我的初恋,哈哈

网友:
ADS8568   16位,8通道,内含8个独立的AD单元,不过速度只有620K

网友:
可以多个单通道组一下啊

楼主:
LTC2374在云汉上都付款了,昨天又告诉我没货了,整个北美都找不到,靠。  还是先用ADS8681吧

网友(2023-04-25):
mark,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