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IO兼容5V的CPLD

楼主(2018-07-29):
目前系统中,单片机用的是5V单片机(换3.3V单片机移植工作量太多,系统电路好多也是5v设计的,暂时不考虑),信号和CPLD交互的时候,用了好多电平转换,想减少元器件数量,简化电路,希望找一个IO能兼容5V电平的CPLD。

当前在用的型号是5M570系列100pin-40MHz。

CPLD型号尽量是主流好买的型号,不要用两年就停产那种,其他外围电路约简单越好。

网友:
CPLD输入可以接受5V,一般串个电阻。CPLD输出3.3V对单片机的5V要看手册,有的单片机可以接受3.3V。如果输出不是很多可以用芯片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