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循环中i++ 和++i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7-30):
在for循环中,如:
   for(i=0;i<5;i++)与
   for(i=0;i<5;++i)
在for循环的次数上没有区别;
那么 两种写法效率不同?

网友:
单独一条语句都是inc ebx。

网友:
比较效率无意义。正确规范的写法是i++。任何时候都不要++i。

网友:
对于目前的编译器而言,这两种写法,没有差异。
还是多用 i++ 吧。

网友A:
单纯从i++跟++i来来看是有差异的   i++是先用后加    ++i是先加后用
比方说
i=0;
a=i++;   结果a是0
a=++i;   结果a是1

两条语句之后的运算结果 i都是1

没仔细看 楼主问的for循环,那是否一样没实践过

网友:
用在你这里没区别。
i++是先引用i,用完了再+;++i是先+,加完了再引用新的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差异的  大家没有好好看书,  i++是先用后加    ++i是先加后用
比方说
i=0;

这是 i++ 和 ++i 的区别。
而不是在 for 循环中,使用 i++ 和 ++i 的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 i++ 和 ++i 的区别。
而不是在 for 循环中,使用 i++ 和 ++i 的差别。

是的  我刚漏看了

网友:
就是先使用,还是先自加一的区别

网友C:
如果i只是一般的变量(基本类型),那么没有区别,现在的优化编译器很清楚你需要做什么。
但如果i是一个重载了两种operator++的对象来说,那就有区别了,后++可能会产生额外的对象拷贝,而且因为副作用的不确定性,编译器也不能自作主张的用前++来取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纯从i++跟++i来来看是有差异的   i++是先用后加    ++i是先加后用
比方说
i=0;

结论:有自加又使用时才有区别,加了不用没有区别。

网友D:
真不清楚 这些技巧是为了书写方便还是炫技。难道多写一个等式就这么难吗。国内C考试很多时候就考这种玩意

网友:
for(auto a:m_xx) for_each

网友:
独立语句,没有差别。

网友:
在for循环中,没有区别,都是i=i+1的结果,效率一样。总是要执行++

网友E:
先加明显少循环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i只是一般的变量(基本类型),那么没有区别,现在的优化编译器很清楚你需要做什么。
但如果i是一个重 ...

后++产生额外的对象拷贝 怎么理解呀 ?

网友:
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产生额外的对象拷贝 怎么理解呀 ?

后++得保存一份原来的对象并返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加明显少循环一次!

要不, 你这样看?
for(i=0;i<5;){
        ++i;
}

网友:
于非比较级内使用完全无差别,但是使用于单纯仅是想让 i 多加个 1 时,建议还是别使用 ++i 较好。
为何会说别这样用较好?因为 C 是可以被继承与移植的,接手您的代码的人或日后将其代码贴在网路上,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您啊?!哈~

网友:
先加后用和先用后加的区别吧
5楼说的挺对的啊

网友:
for循环是先判断后执行i++ / ++i, 所以没区别

网友:
先取后加与先加后取,c的语法表达己经很直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不清楚 这些技巧是为了书写方便还是炫技。难道多写一个等式就这么难吗。国内C考试很多时候就考这种玩意{: ...

a++比a=a+1的好处是阅读方便,试想一下如果a是一个很长的变量名时,写成后者就需要看两次变量

网友:
效率是一样的,但是约定熟成只有第一种写法

网友F:
1、在C++中,如果使用stl迭代器的话,推荐使用前缀++,比如:

vector<int> vec = {1, 2, 3, 4 };
for (vector<int>::iterator it = vec.begin(); it != vec.end(); ++it)
{
     ......
}
++it是重载了前缀++运算符,实现一般是当前对象向前走一步,然后返回当前对象的引用*this。如果是后缀++的话,实现是先把当前对象赋值给一个临时对象,然后当前对象向前走一步,然后返回临时变量的值,这中间涉及到临时变量的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调用,比使用前缀++耗资源。

2、但是如果是在C语言中的话,估计编译器把这2种写法都编译成一样的机器代码了,因此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在C++中,如果使用stl迭代器的话,推荐使用前缀++,比如:

vector vec = {1, 2, 3, 4 };

受教,感谢;
在使用迭代器时,还是有区别的,其他情况应该没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1、在C++中,如果使用stl迭代器的话,推荐使用前缀++,比如:

vector vec = {1, 2, 3, 4 };

耗资源的话,应该还是 debug 配置,
开了优化的话,编译器应该要能优化掉的,因为这个临时变量并没有用吧。

网友:
放在for中都一样,但为了把自己绕晕,推荐用i++

网友:
for中无差别

网友G:
如果i是u8,把5改成255试试,就知道区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i是u8,把5改成255试试,就知道区别了

这样做的话,不管哪种写法,都不会退出这个循环的呀。

网友:
for(i=0;i<5;i++){print i;}与    for(i=0;i<5;++i){print i;}    你就知道区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纯从i++跟++i来来看是有差异的   i++是先用后加    ++i是先加后用
比方说
i=0;

你的解释是正确的。

网友B:
不理解,
你这写法,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理解,
你这写法,有区别吗?

有区别,我认为前面一个更好看

网友:
在for的后处理位置,结果都一样

网友:
最烦这种写花样的了,明明有容易理解的方法,偏要写个花出来

网友:
感觉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