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电压互感器采集交流220V的波形,有什么好的电路?

楼主(2018-07-30):
        采集交流220V ,打算用如下电路,将互感器加直流偏置,然后进AD。

各位看看,这个电路是否可行?或者有好的电路交流交流。

楼主:
如果用电容耦合的话,会导致移相。各位有好的电路么

网友:
互感器+运放吧,好弄一点,这种电流型的互感器出来的电压比较小
偏置加运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运放吧,好弄一点,这种互感器出来的电压比较小,电流型 的

电压可以通过采样电阻来调,就是不知道实际可靠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可以通过采样电阻来调,就是不知道实际可靠性

不好意思刚才没看全就回贴了,楼主这种方案如果可靠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用一下,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没看全就回贴了,楼主这种方案如果可靠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用一下,比较简单 ...

晚上搭下,实测

网友B:
我之前是这样做的,还蛮准的

网友C:
论坛里别人和我说过了互感器之后最好先精密整流在做后续处理

网友:
标记一下,不用运放感觉电路简单了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别人和我说过了互感器之后最好先精密整流在做后续处理

精密整流后还怎么计算啊,我是AD间隔采样,一个波形周期内采集足够的点,这样可以还原波形,计算功率  相位   电压有效值这些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密整流后还怎么计算啊,我是AD间隔采样,一个波形周期内采集足够的点,这样可以还原波形,计算功率  相 ...

精密整流后估计只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是这样做的,还蛮准的

这个方式不错!,我试试看

网友D:
看所需精度确定用啥电路,简单的0.5%精度以下楼主那图就行,加直流1/2 VCC 电压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所需精度确定用啥电路,简单的0.5%精度以下楼主那图就行,加直流1/2 VCC 电压偏置  ...

精度高,需要什么怎样弄

网友:
精度越高 考虑的情况就越多,器件温漂、电源、基准、AD有效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高,需要什么怎样弄

直接上专用的计量IC吧,ADE7753或者国产的都可以。

网友E:
直接上专用计量芯片。直接寄存器读出。省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上专用计量芯片。直接寄存器读出。省心。稳定

有道理~有道理!

网友:
计量芯片+1

网友F(2019-08-10):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是这样做的,还蛮准的

你好 直接不用加运放 也不用加 整流吗    最大电压有多大了 减去基准电压的值   会不会太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好 直接不用加运放 也不用加 整流吗    最大电压有多大了 减去基准电压的值   会不会太小了 ...

电压互感器都是按电压电流比的,电压固定时,后端电流是固定的,所以采样电阻取合适的值就行了,最终出现的信号进AD端,电压能到0~3.3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上专用计量芯片。直接寄存器读出。省心。稳定

成本成本!
计量芯片起码10块钱吧,电压也需要换算的,要去啃手册。
如果只需要测个电压,没必要用计量芯片的。

另外,电流型电压互感器二次负载不能太大的,楼主位负载电阻2k明显是太大了,波形失真的。
负载电阻最多也就100、200欧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压互感器都是按电压电流比的,电压固定时,后端电流是固定的,所以采样电阻取合适的值就行了,最终出现 ...

谢谢您的回答。。。。求电压值的话怎么样采集会比较准确了??我需要测量220v的输入电压   不整流的话就是一个正玄波了    需要做fft'吗??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采样值减去偏执电压累加,一个周期或几个周期算下平均值即可。0.5%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谢谢您的回答。。。。求电压值的话怎么样采集会比较准确了??我需要测量220v的输入电压   不整流的话就 ...

直接用正玄波就可以求出各种需要的值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正玄波就可以求出各种需要的值了

采集的数据怎么处理了??   采集周期怎么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采集的数据怎么处理了??   采集周期怎么定了??

一个正弦波周期内采样40还是60个数据吧,然后平方和之类的计算各种值,最后多个周期取平均值等各种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正弦波周期内采样40还是60个数据吧,然后平方和之类的计算各种值,最后多个周期取平均值等各种滤波 ...

嗯嗯  谢谢  50hz  这种的互感器一般出来的频率最后好像都有变化

网友:
22楼说的对,这种电流型实现电压互感器功能的,负载能力很低。我侧过一个2.5mA/2.5mA的,直流输出内阻大概170欧,算上交流时的电感应该更大,你带上100R电阻,内外分压精度到多少就没谱了。软件补偿也不一定好弄,因为便宜货的分散性不好说,每个都单独调整是很要命的事。
最好的方案,就是3楼右侧的那个图,把下面那个GND,改成+2.5V,偏置就可以了,阻值820R左右,如果考虑过压范围,阻值可以更小一些,比如750欧可以11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是这样做的,还蛮准的

您互感器输入输出电流大小,还有副边阻值能提供一下吗?
如果是220V直接输入原边的,这么干没啥问题。如果是2mA那个级别的,这样做精度能到多少?高于±1%?

网友:
随便找家做这种互感器的厂家查下数据手册不就完了吗?比你到这里问来的快

网友:
马克一下,最近刚好在弄这个东西。

网友:
高压电压采样用高阻差分比较多,成本低,线性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