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输出0~5V的稳定的隔离模拟电压???

楼主(2018-07-30):
下图,输出的电压波形不太好看
请问 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想通过PWM控制输出端有大概20种的固定值电压输出,需要哪一种电压就调哪一种,如需要3V,OUT端就输出3V

网友:
数字隔离后DAC,绝对稳

网友:
试试PWM控制LDO

网友A:
简单点的 ,就用光耦隔离PWM 再经过2级RC电路 转成直流DA信号,  20种还是很轻松的 , 5V电压隔离做到0.1V的精度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的 ,就用光耦隔离PWM 再经过2级RC电路 转成直流DA信号,  20种还是很轻松的 , 5V电压隔离做到0.1V ...

请问,两级RC是什么样??

网友:
R94=200R,输出电路不对

网友:
pwm经光耦隔离后接1:2模拟开关比如74LVC1G3157的控制端
两个输入端分别接地和基准源,输出端接RC滤波

网友B:
用芯片吧,这个有原理图,可以参考下【高精度模拟电压/电流信号隔离模块AMC1301±5V±5A/200KHz带宽ISO】http://m.tb.cn/h.3dr7h3n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P31KbbMooIr€后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芯片吧,这个有原理图,可以参考下【高精度模拟电压/电流信号隔离模块AMC1301±5V±5A/200KHz带宽ISO】ht ...

这个也太贵了吧

网友:
几毛钱的台系单片机了解下

网友:
这种芯片便宜不了咯,跟精度指标是成正比的

网友:
可以用HCNR200线性光耦

网友:
我用PDM调制衙光耦隔离

网友:
没有用变压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