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的四通道示波器,其中一个通道测参考点不为零何解?

楼主(2018-07-30):
手上有个泰克四通道示波器,四个探头全都接到示波器的参考信号上,只有第四通道的参考零点偏了好远,在示波器的通道设置上找了半天也没办法,这种是不是只有让泰克的售后来修了?

补充说明一下:探头交换过了,不论哪个探头放上第四通道都是这个样子,所以问题不在探头。
再补充一下,示波器型号是DPO3054
结贴了,答案在10楼。

网友A:
你按一下auto看看。

网友B:
交换探头试一下。auto试一下。
对了,基本的 那个垂直方向的旋钮试过了吧? 哈哈哈哈。。。。调整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一下auto看看。

没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换探头试一下。auto试一下。
对了,基本的 那个垂直方向的旋钮试过了吧? 哈哈哈哈。。。。调 ...

补充说明了,探头交换过,我也调过探头,都是那个鸟样子。AUTO这种一早就用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了,探头交换过,我也调过探头,都是那个鸟样子。AUTO这种一早就用过了。 ...

那打售后电话试试吧。如果过保了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一般示波器都应该有“自校正”功能

网友:
对的,试试示波器的“自校正”功能

网友:
很常见,示波器时间长了这种问题很多,试试自矫正, 不行的话估计要准备好money了。。。当然如果有保修的话还好。

网友C:
去掉所有通道上的探头,执行utility-校准-信号路径-执行补偿信号路径。用的久了都这样,如果要看出波形以外的东西,一般都要执行一次,时间比较久,慢慢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所有通道上的探头,执行utility-校准-信号路径-执行补偿信号路径。用的久了都这样,如果要看出波形以外 ...

牛了,你这写的快和说明书一样了,谢谢了,我也是刚刚翻了一下说明书看到这个。基本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了,你这写的快和说明书一样了,谢谢了,我也是刚刚翻了一下说明书看到这个。基本已经解决了。 ...

平时看波形不管,但是进行数据整理和异常分析的时候这个功能就显得比较重要了,所以经常用!因为示波器太旧了啊!

网友:
示波器用一段时间,或者环境温度有超过5度变化,都建议开机预热半小时后做个自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