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外网站上看到一个LM2596数控调压方案,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18-07-30):
LM2596的FB脚接内部误差放大器反相输入端,同相端接1.235V基准电压.
按虚短虚断分析,FB脚没有电流流入流出,电压恒定为1.235V.
通过调整Vcontrol电位,可以调整Vout
我昨天推导了一下式子,R1取3.55K,R2和R3取1K的情况下,Vout可调范围在0~10V,Vcontrol需要范围在0~2.81V左右.
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试过这种用法.

LM2596跟淘宝上几块钱一片的差不多

反馈网络接法.

中间红色模块是DAC模块,芯片是MCP4725,淘宝有卖

网友A:
我用过运费实现,反馈电压接入运放,DAC电压接入运放。但测试输出电压好像不能0V起步,你这个能做到0V起步吗?比如输出0.1V

网友:
可以这样用,0V起步也是可以的。
但是由于Vcontrol对输出有上拉作用,输出不能空载,电压可以很接近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运费实现,反馈电压接入运放,DAC电压接入运放。但测试输出电压好像不能0V起步,你这个能做到0V起步 ...

计算上是可以

R2和R3取1K的情况下
输出表达式
Vout = (1+2*R2)*Vfb - Vcontrol*R2

Vfb = 1.235V

Vout = (1+2*R2)*1.235V - Vcontrol*R2        //(EQ1)
对于一般5V系统中的DAC,Vcontrol的范围可以视作0.000~5.000V
假设我们需要的Vout是0.000~10.000V,那就可以代入EQ1计算了
解出R2就行.

网友B:
这有个高级一些的,用运放作反馈: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ht=2576%2B%E6%95%B0

网友C:
这样输出的电压不准,没有线路补偿强迫症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个高级一些的,用运放作反馈: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07407&highlig ...

我想找单电源0V起调的方案看看,然后搜索到老外这个,感觉比较少人讨论,就转过来.

虽然用一片ICL7660之类的就可以给运放提供负电压,但我还是很想看看有没有人试过老外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输出的电压不准,没有线路补偿强迫症受不了

哦?
我还没想这么仔细,
Vout的波动不会通过这个网络使得LM2596输出调整吗?

网友C:
我是说在大电流时候输出线上的压降不能补偿,输出大电流时候会有0.几伏的压降我这样的人受不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在大电流时候输出线上的压降不能补偿,输出大电流时候会有0.几伏的压降我这样的人受不了这个 ...

确实
不过在这个基础上改成4线电源在负债点测量,补偿线损也不是太难的问题.

网友:
还要用ADC采集,做反馈

网友:
我搞过,能用。
用APW7120搭过类似的,输出电流可以到10A以上。

网友D(2019-04-22):
引用 楼主:
计算上是可以

R2和R3取1K的情况下

请问一下,这个电路输出电压怎么算的。。手里真有这么一个电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不会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这个电路输出电压怎么算的。。手里真有这么一个电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不会算了 ...

节点电压
支路电流
联立方程算一下很容易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节点电压
支路电流
联立方程算一下很容易的

不是很理解这种调压

比如我是已知 R1 R2 R3都知道了  就是用Control这个来改变输出电压

不知道是怎么改变的。。。R1,R3确定了 ,Vout不是确定的吗   根据Vout 和Vcontrol 是要重新计算Vfb吗,,这个我会算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理解这种调压

比如我是已知 R1 R2 R3都知道了  就是用Control这个来改变输出电压

有几个值是有范围的,取范围边界算一算就得了,不是唯一解

Vout是需要的输出范围,完全可以根据需要设计,比如我要1.25V~12V
然后Vcontrol,一般来说5V的系统DAC输出也就是0~5V,分别带入0V和带入5V算算
几个电阻的比值就知道了,再选合适的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几个值是有范围的,取范围边界算一算就得了,不是唯一解

Vout是需要的输出范围,完全可以根据需要设计,比 ...

这样懂点

是这样,我手里正好有个这样的电路,,,也就是说, 我知道,这三个电阻值,,能否由Vcontrol范围,算出Vout范围。。。。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懂点

是这样,我手里正好有个这样的电路,,,也就是说, 我知道,这三个电阻值,,能否由Vcontrol ...

我是假定了Vout和Vcontrol
计算电阻取值的
带入1K之类的值来简化计算,很快就可以解出几个电阻之间的比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