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1T硬盘和3T硬盘组个1T空间的raid1+2T空间的raid0

楼主(2018-07-30):
如题:有闲置的1T硬盘和3T硬盘各1块,把3T硬盘的其中1T空间和1T硬盘组个Raid1。把3T硬盘剩余的2T做个Raid0。系统是Windows server2012. 实在不行只能买个3T来组Raid1. 买1T没有性价比了。

网友:
没有这种操作.

网友:
直接做raid1好了

网友A:
用win的镜像卷。
1T和3T做镜像卷,会分出1T的RAID1,3T剩余的2T空间,直接分个简单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win的镜像卷。
1T和3T做镜像卷,会分出1T的RAID1,3T剩余的2T空间,直接分个简单卷就行了。 ...

是的。win软raid可以支持灵活分割

网友:
linux 里的 软 raid 也可如此操作

楼主:
我在玩玩群晖。但要谢谢4楼提供的资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in的镜像卷。
1T和3T做镜像卷,会分出1T的RAID1,3T剩余的2T空间,直接分个简单卷就行了。 ...

群晖可以这样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晖可以这样组吗?

可以的,就是拿1T和3T先组1Traid1.剩余的再分区

楼主:
剩余的再分区,这个操作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晖可以这样组吗?

好像群晖自己的SHR可以,我不确定,建议您自己去官方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