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管脚有“推挽输入”模式吗?

楼主(2018-07-30):
单片机管脚一般能设置推挽输出模式,然后管脚可以输出大电流点亮个LED什么的,管脚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后,可以置高,置低。假如管脚1置高,管脚2置低,中间连一个LED灯点亮,管脚2算是“推挽输入”吗?

是不是管脚虽然叫“推挽输出”,但实际上电流是可以输出,也可以输入的。

网友:
推挽输出高电平时,往外输出电流,而输出低电平时,是吸入电流的。

网友:
这里推挽输出的意思是可以主动控制电流方向
而不是通过电流方向来区分输出和输入

网友:
推挽的意思就是输出,输入 吧

网友:
推挽输出的电路是上下两个三极管串联,输出端接在中间,可以输出电流,也可以输入电流
这个要看单片机手册了,多数单片机可以输入电流,输出能力差

网友:
单片机的输出和输入是指电平,而不是电流。这样是不是好理解一点?

网友:
3楼解释到位

网友:
上拉输入

网友:
高出低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