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散去WD40的味道,更快速有效?

楼主(2018-07-30):
最近买了台古董收音机,有股味道,熏了我一下午,臭死了,闻到头都疼了,后来一想,好像这货就是WD40的味道,之前用过WD40,就是个人不喜欢那味道,所以弃用好久,一下没反应过来了,现在机器被我扔到杂物间去了,那么问题来了:

请教如何散去WD40的味道,更快速有效?
1、清洗,不可能;
2、擦拭,错综复杂,不好搞;
3、而WD40好像又是油类的,好难挥发。。。。

我现在是不是要把那破收音机给扔了。。。。。。

网友A:
WD40不是香香的吗,假的WD40?甚至部分假飞天的是煤油味的。

你可以拆掉他,拿掉喇叭等不能清洗的零件,然后用酒精或洗洁精或洗衣粉清洗有味道的零件,干燥后再使用。
既然它是油,那就用能去油的方法就好了。
如果WD40是真的,那味道可能不会持续太久,可能下次从杂物间拿出来就没味道了(放置在通风处更好)
比如在自行车上用一些,然后骑出去玩,晚上回来就已经没味道了(车放屋里)(其实骑出去没多长时间应该就散掉了)

话说真的是WD40吗……为什么要往收音机里面搞WD40……

网友:
在通风条件下放个把月,气味会减少很多的。再晒晒太阳,很快就没味道。

网友:
估计只能等,通风条件,感觉气味闻多了不舒服

网友:
再用酒精冲洗一遍

网友:
正品WD40很容易挥发,在通风环境下几天就只剩下薄薄的一层不易挥发油膜,味道主要是来自易挥发的成分,所以通风几天就基本上没味道了。
至于假货嘛,几年还有味道都不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D40不是香香的吗,假的WD40?甚至部分假飞天的是煤油味的。

你可以拆掉他,拿掉喇叭等不能清洗的零件,然 ...

话说真的是WD40吗……为什么要往收音机里面搞WD40……
难道你不知道WD40专治电位器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不知道WD40专治电位器接触不良?

觉得大师可以做到各种时区同步了 或者不用休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不知道WD40专治电位器接触不良?

碳膜电位器磨没了的你wwwwwwwwdddddddddd400000000000000000也治不好

网友:
太阳下晒并风扇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40不是香香的吗,假的WD40?甚至部分假飞天的是煤油味的。

你可以拆掉他,拿掉喇叭等不能清洗的零件,然 ...

看得有点发虚,不敢拆了,呵呵

如果是煤油味,我爱闻啊,呵呵,问题这货,就是那种好像香香,然后有种油腻感的味道,那味道会附着在你的呼吸道,然后把你大脑糊住的那种感觉。。。。恐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不知道WD40专治电位器接触不良?

知道……但这方法实际用起来有问题,WD40流动性太好,而且可能会威胁到部分塑料零件。。
所以我不觉得会有人真的在一些小玩意上用这种方法,除非修的方式太狂野了
电位器我一般是用那种白色的润滑脂,这样才不会流失或流的到处都是,最开始用昆仑的,后来有了NSK的导轨脂就奢侈了起来……
其实就是借助油或脂的清洗和隔绝空气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得有点发虚,不敢拆了,呵呵

如果是煤油味,我爱闻啊,呵呵,问题这货,就是那种好像香香,然后有 ...

哈哈好机器还是值得全拆开维护的

咱们对这个味道是相反的,我闻煤油受不了,会晕和恶心。。WD40反而还挺喜欢,但每次都在几秒钟后提醒自己“苯环!”哈哈

出于某个奇怪的好奇心问一下:你是不是不爱吃香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好机器还是值得全拆开维护的

咱们对这个味道是相反的,我闻煤油受不了,会晕和恶心。。WD40反而还挺 ...

爱吃香菜啊,香菜不浓不爱~~

网友:
引用 楼主:
爱吃香菜啊,香菜不浓不爱~~

哈哈哈那看来不是这回事

我是之前发现了个奇怪事,就是我朋友里有分爱吃香菜和不爱吃香菜的,不爱吃香菜的认为香菜熏哄哄的,爱吃香菜的觉得气味清新一碗香菜直接吃了都ok(嗯譬如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两种人味觉不一样。
然后不爱吃香菜的好像都表示过对柴油车的味道迷之喜欢(油和尾气。。)……煤油他们不是都闻过,但闻过的表示与柴油车的味道兼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知道……但这方法实际用起来有问题,WD40流动性太好,而且可能会威胁到部分塑料零件。。
所以我不觉得会 ...

润滑脂很难打到电位器里面去,特别是轴心滑环氧化接触不良的情况。
用纸巾围好周围,WD40对着缝隙轻轻一喷,来回拧电位器十几秒后用纸巾吸干外面的WD40就可以了,就因为WD40的流动性太好,非常容易被纸巾吸干净,少量残留在内部的过几天自己就挥发掉了,不会流的到处都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润滑脂很难打到电位器里面去,特别是轴心滑环氧化接触不良的情况。
用纸巾围好周围,WD40对着缝隙轻轻一 ...

我用维修佬的一种喷雾,清理,刚刚喷完的确有效,过段时间又不行了~~

国产双路垃圾可调电源,电位器X8,疯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润滑脂很难打到电位器里面去,特别是轴心滑环氧化接触不良的情况。
用纸巾围好周围,WD40对着缝隙轻轻一 ...

我是拆开加润滑脂的,拆不开的直接换了,或者有些本身就有开孔的,就针头打进去,只有很有价值的才会这样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维修佬的一种喷雾,清理,刚刚喷完的确有效,过段时间又不行了~~

国产双路垃圾可调电源,电位器X8, ...

换ALPS,话说这种电源真不如自制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ALPS,话说这种电源真不如自制个。。

垃圾直插,难拆,且pin to pin,模具都一样的,估计不好搞,有些还是双联的,不好换的。。。。放弃了,喷喷继续治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