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振荡会导致烧mos吗

楼主(2018-07-30):
之前一直遇到2184s驱动H桥电路烧mos的问题

一直没解决

虽然现在不用了

但是始终是块心病

因为烧得莫名其妙,mos外观没有一点损伤 ,莫名其妙的一组桥臂就烧了

突然听说米勒震荡也会导致烧mos

一看确实有米勒震荡   但是米勒震荡会导致这种奇怪的烧一组桥臂的情况吗

网友:
有很大概率会烧mos吧。

楼主:
震荡时间很短   图上的时基是200ns   这么短的震荡不至于烧mos才对

网友A:
另外,不要迷信这些“洋”IC。国产的MOS驱动芯片单价不到1圆,可靠性也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不要迷信这些“洋”IC。国产的MOS驱动芯片单价不到1圆,可靠性也很高。 ...

推挤几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震荡时间很短   图上的时基是200ns   这么短的震荡不至于烧mos才对

这不一定是振荡,倒像地线bounce。测振荡必须得用超短地线。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不是米勒振荡,布线问题导致的吧

网友:
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米勒震荡吗?有时候走线避免不了,是否可以通过加什么器件消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不要迷信这些“洋”IC。国产的MOS驱动芯片单价不到1圆,可靠性也很高。 ...

刚才看见这个ctrl+w关了没吱声,现在既然5楼有人吱声了。
那来吧
我倒要看看哪个国产的能替代2184s的,什么时候还有能嗑IR了,600v 1.4A/1.8A 单输入带死区,请开始你的表演

网友B:
又是楼主,还没弄好呢?

网友:
加大R52,R59  上面的二极管再串只电阻,串的电阻阻值小于R52,R59 试试看; 去掉C4,C44,  上面的100K电阻,改为10K,或4.7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楼主,还没弄好呢?

没有  之前没弄好就放着了  现在没事了重新来  不搞明白不舒服啊

网友:
震荡会引起驱动功率增大  散热不好就烧了

网友:
驱动两个mos串4.7r的电阻,并470pf的电容不是导通时间更慢了吗?为了降低导通速度?

网友(2020-01-14):
按照11楼Garrys的改进应该是对波形,会有明显的改善,波形上看是MOSFET导通开始进入平台时(右边较长的位置)是有振荡----照片确实时间没看清楚

建议楼主要上个清晰的图片和说明烧毁的是上桥臂还是下桥臂?测量的是哪个位置的波形?

网友C:
11楼的改进会导致MOS概率性不开启,外行不要瞎凑热闹

电源:+200p24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楼的改进会导致MOS概率性不开启,外行不要瞎凑热闹

电源:1490,1141015

为啥会导致MOS概率性不开启,一般开通电阻10~20R,关断电阻0~2R,下拉电阻10k,是很常用的驱动参数啊

网友:
烧一组桥臂要同时看上下管的驱动波形,一个管子开通过程有可能会影响另一个管子的栅极电压,导致误开通,然后桥臂直通就会烧了

网友D:
之前为了省成本,打算从IRS21867换到pin2pin的LM5109,
结果同样的电路也出现了米勒振荡,果断放弃了。

后来验证发现,pin2pin的ISL6700的波形和IRS21867几乎一样,米勒振荡很小很小,一段时间就换了ISL6700,
结果这玩意儿也不省心,芯片居然有个体差异,而且静态电流比IRS21867足足高了10mA,又换回去IRS21867了。

再也不考虑换其他了,价格高就高吧。

网友:
学习一下,觉得简单实际上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为了省成本,打算从IRS21867换到pin2pin的LM5109,
结果同样的电路也出现了米勒振荡,果断放弃了。

驱动一般只要驱动能力够就可以了, 这个振荡,通过阻容方式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