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板子上的0到3.3的电压去控制一个2-10V的伺服电机

楼主(2018-07-30):
大家好
请教一下, 我的控制板是0-3.3V的, 但是我需要控制一个2-10伏的伺服电机, 请问有什么方法啊
要控制的是一个belimo风门执行器.
望大家指教, 怎么弄法, 谢谢!

网友A:
3.3V放大3倍多一点就是10V
如果要求输入0V,输出2V,就加一个0.66V的偏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放大3倍多一点就是10V
如果要求输入0V,输出2V,就加一个0.66V的偏置

先乘再减

网友:
2-10是模拟量吗?  3.3v的 pwm 二级滤波电路搭一个,这样可以有0-3.3的模拟电压,再运放放大3倍

网友:
光耦+mos管
光耦+继电器
三极管多级放大

网友B:
上传点资料这么困难吗。。这玩意还有个反馈的信号呢

先乘在加,2V容易获得
输出0-3.3至2-10和反馈2-10至0-3.3的转换见下图,电容根据实际需要加,一片LM324就行,这东西pdf自己就写个5%,324的失调估计够了

楼主:
这有没有现成的板子可以买啊, 就做一台, 懒得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传点资料这么困难吗。。这玩意还有个反馈的信号呢

感谢好人给图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点资料这么困难吗。。这玩意还有个反馈的信号呢

牛人啊!  我理解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点资料这么困难吗。。这玩意还有个反馈的信号呢

右下角的2-10伏是output吧, 为什么是input呢?

网友:
看这个意思应该是中间用4-20mA传输,接收端再用500欧电阻就可以把4-20mA转成2-10V了。
不需要长距离传输的话,用运放搭成减法器,REF端接到2V,电阻用3.3k和(3.3k+4.7k)搭配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右下角的2-10伏是output吧, 为什么是input呢?

哦,意思就是接执行器的2-10V input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意思就是接执行器的2-10V input口。。

A是什么作用, 不明白
另外B隔离了, 但是为什么要在回馈电路和输出电路之间有A和B这样一路? 没理解, 模电全忘记了, 望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A是什么作用, 不明白
另外B隔离了, 但是为什么要在回馈电路和输出电路之间有A和B这样一路? 没理解, 模电 ...

A是TL431提供2.495V基准,因为转换2-10V需要有个2V电压,但没有正好2V的,2.048V基准不合适,这电路1块钱以内应该能实现,所以后面8.2k+33k分压2.495V到1.9984V作为2V来用,少的那2mV不足以产生有效影响,因为你这个风门执行器精度就5%……而且324的偏置加上去可能就差不多了。

对于这个电路,输出需要加上这个2V,输入需要减去这个2V,因为都不是0-10V而是2-10V。

上下这俩加减法电路会对这个2V吸入或输出电流,如果只是分压了就接过去,会不准的,所以B处的运放就是干这个的,而且,324里面四个运放要是剩一个多难受是吧,浑身难受

3.3只放大到了8V,然后加上去2V,这样前面3.3VDAC利用的充分,有时候无所谓的话,也可以直接3.3到10V,然后DAC始终保持不小于一个值就行,但那样浪费DAC了。

这个图里电阻用了尽可能少的种类,只有8.2k; 33k和47k,贴片也会方便很多,应该用不到1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A是TL431提供2.495V基准,因为转换2-10V需要有个2V电压,但没有正好2V的,2.048V基准不合适,这电路1块钱 ...

佩服, 有朝一日, 要找你喝酒, 拜你为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佩服, 有朝一日, 要找你喝酒, 拜你为师

晕。。别这么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A是TL431提供2.495V基准,因为转换2-10V需要有个2V电压,但没有正好2V的,2.048V基准不合适,这电路1块钱 ...

大侠这个是已经做过的, 还是临时设计的? 你怎么会用到这个东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这个是已经做过的, 还是临时设计的? 你怎么会用到这个东西啊

不敢称,不保证没有错误也不保证是最优设计,图中也只有功能性的部分,没有滤波什么保护什么的。。
没做过,是昨晚看到你帖子现画的,常规运放电路堆叠而成,若要拆开分块说的话,那倒是每块都做过,应该没问题,但做之前也需要先试下。
很可能需要加点电容什么的(毕竟图上一个电容都没有……)但实际数值跟你这个信号变化速度有关系,跟线路干扰也有关系,按需要来。
或许实际上R8或R9需要做些调整(如果0V转2V然后因为失调导致略高关不严的话),因为他们官方资料说2V以下转角0%,因为失调可能实际略高于2V一点点,需要试,或许实际上没有关心这个的意义因为这东西机械精度就不高。

我用不到这个东西,但我母亲有教暖通空调方面的课,所以略了解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