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交流220V FFT后出现3.5次 谐波什么情况?

楼主(2018-07-31):
如题:

图中,在各次谐波中间 还有好几次 凸起的 谐波,已经不是 50hz 的整数倍了,这类不是整数倍的凸起波形是什么,有物理意义吗?

网友:
fft就这个样。

网友:
1)间谐波?
2)混叠了?

网友A:
间谐波是存在的   在王兆安的《谐波抑制和无功功率补偿(第2版)》是有提到的     只是一般不做分析

网友B:
50hz 经过半桥产生25hz波形,你那个有可能是25hz的谐波

网友C:
为什么我看到的频率点是100、200、300。。难道是我眼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看到的频率点是100、200、300。。难道是我眼花

前面50个点,含基波,比较高,都放图上显示的话,偕波就看不到了,于是就没放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hz 经过半桥产生25hz波形,你那个有可能是25hz的谐波

也就是说,电源上有半波整流导致的7次偕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谐波是存在的   在王兆安的《谐波抑制和无功功率补偿(第2版)》是有提到的     只是一般不做分析 ...

兄弟厉害!这本书我查查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一些非线性引起的交调

网友:
间谐波,现在电能质量监测装置,已经对间谐波进行监测了。

网友E:
不全是谐波 还有交调成分

网友F:
如果是你生成的正弦表计算的,那不正常了。如果是实测的电网,那太正常了,现在很多负载是非线性的,大部分电器都是经整流桥的,那么奇次谐波高再正常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一些非线性引起的交调

什么叫交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你生成的正弦表计算的,那不正常了。如果是实测的电网,那太正常了,现在很多负载是非线性的,大部分 ...

实际电网采样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全是谐波 还有交调成分

什么是交调成分

网友(2023-07-20):
楼主可以分享下220V的采集代码吗?

网友:
做过线性放大器就知道有个三阶互调的指标,一旦线性不好就出来一堆烂七八糟的东西。比如输入两个频率理论上频谱仪上就应该看到两根棍,但如果不线性就会看到好多棍所以廉价的放大器为了追求成本,压缩点都不止1db 。一般玩音响的为了玄学的需要,就开始鼓吹一些特贵的器件,其实80%可以通过互调看出来但他们都不说完全靠耳朵,听说能听出是水发的电还是火力发电的区别

网友:
估计没有加抗混叠滤波器,请把时域数据贴出来放到EXCEL表中让大家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