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设计直流电子负载?

楼主(2018-07-31):
现有12个5kw、12欧的电阻,n个mos管,要求是能恒压模式或横流模式工作,能根据输入的电压电流调整电阻大小,该如何设计?

网友A:
买个现成的模块吧?可以参考其设计或直接使用都会较省事些。
若是将电阻当负载电阻来使?那 MOS 也就只能当开关来用!
而若假设电阻是当做电流采样用,使用锰铜线的电阻会较合适。
若一切硬件都备齐了,貌似仍需要软件介入控制吧?不然难搞!
恒流模式会比恒压模式好做,一切从实作过程会有很深的感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现成的模块吧?可以参考其设计或直接使用都会较省事些。
若是将电阻当负载电阻来使?那 MOS 也就只能当 ...

现在我的问题是如何设计?控制板和软件肯定是需要的,我现在关心的是如何组合电阻(串并联)来匹配相应的电压电流和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的问题是如何设计?控制板和软件肯定是需要的,我现在关心的是如何组合电阻(串并联)来匹配相应的电 ...

用 Relay 来串并联这些电阻吧!虽然慢...但省去多组电源与隔离啥的,实现也较容易些,我指若要坚持使用 MOS 的话。
而您开头就问要如何设计?!这个问得好,虽然负载也算是我的日常工作,但是我的长官从不会这样问我,同样的我也不会去这样问我的长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Relay 来串并联这些电阻吧!虽然慢...但省去多组电源与隔离啥的,实现也较容易些,我指若要坚持使 ...

就是用mos管来串并联这些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mos管来串并联这些电阻

也可以,反正有 N 个 MOS,炸都可以让您炸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