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做过这种可以焊接的镊子吗?

楼主(2018-07-31):
这种..样子 .
镊子焊接到PCB上面 .这样在测试小电阻电容的时候,就非常方便..

有大神做过没..

网友:
这肯定是DIY的。

将镊子机械分开两半。打磨一下表面,涂上氯化锌浓溶液,2分钟后就可以焊接了。(烙铁的功率要大一些))

网友:
套个热缩管绝缘一下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业的测量夹子的,搜开尔文四线检测

LCD仪专用配套测量贴牌阻容感件。

LZ的也有点小创意,自己用,实用为上。

网友:
这个测量时对读数影响应该太大,万用表配件X宝有卖。

网友:
有没有试过啥都不夹电容有多少

网友:
给楼主推荐测试线夹。

网友(2018-11-18):
再掏寶上看到這個

网友:
这种镊子测小电容估计影响蛮大的

网友:
有直接镊子式测试工具的,精度一般但是还挺方便。我用过胜利的VC6013B,可以测电阻电容二极管,不能测电感。还有就是夹子的精度不大好,有1~2mm误差,夹零件容易飞,

网友:
嗯,不错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