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從接地PIN的列表找到晶片型號?

楼主(2018-07-31):
手上有一顆開了蓋的TQFP144, 照片顯示"ALTERA Z1230", 電壓接了2.5V和3.3V, 這些PIN接了GND.
6,15,25,40,52,57,58,66,84,93,104,106,123,124,125,126,129,139
不知哪位壇友知道可能是哪個系列的? 或者指導一下要怎麼找出它來? 在此先謝謝了.

网友A:
開了蓋 。哇。厉害。没开过。。。  找找他家常用的CPLD和FPGA 看看哪个类似呗。 但是呢,估计好多满足这个条件滴。。。。因为很多逻辑器件都是引脚兼容滴。

网友:
既然需要开盖,CPLD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B:
提供一个思路。先把QFP144系列的引脚全都找到。然后找他的JTAG IO,挂上JTAG读一下ID就出来了。前提是你的器件还能工作,或者还有备用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一个思路。先把QFP144系列的引脚全都找到。然后找他的JTAG IO,挂上JTAG读一下ID就出来了。前提是你的 ...

你這主意好 只是我的板子沒用到JTAG 要找出它們可能更困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了蓋 。哇。厉害。没开过。。。  找找他家常用的CPLD和FPGA 看看哪个类似呗。 但是呢,估计好多满足这个 ...

一般這個包裝沒這麼多接地的

网友C:
这个主意好, 可以做这样的IC数据库,
比如48PIN, IC总数是1000种, 电源是第2PIN, 过滤结果500种, 等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這主意好 只是我的板子沒用到JTAG 要找出它們可能更困難

因为144脚的pinout形式不会太多,所有JTAG信号线到芯片之间串个560R-1K的电阻再尝试,是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意好, 可以做这样的IC数据库,
比如48PIN, IC总数是1000种, 电源是第2PIN, 过滤结果500种, 等等 ...

有這樣的網站嗎? 依功能,包裝等分類給出它們的PINOUT. 例如所有TSOP48的CPU, 或所有TQFP144的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144脚的pinout形式不会太多,所有JTAG信号线到芯片之间串个560R-1K的电阻再尝试,是安全的 ...

有沒有可能用搜尋各EDA廠家的原理圖的庫來找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