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咨询一下,磁铁在强交变电场周围会退磁吗?

楼主(2018-07-31):
RT,在找一个固定走线的方法,应用环境是在铁皮柜上,旁边有高电压。要求不能破坏柜子,所以不能用带钉子的线卡。而3M胶的线卡,固定效果不好,两三年就老化脱落了。后来在马云家找到这种磁铁挂钩,价格也还可以,就不知道会不会慢慢退磁脱落。。。

网友A:
高温下 到达居里点 会退磁   强磁场下 暂时不晓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温下 到达居里点 会退磁   强磁场下 暂时不晓得

室内环境,应该到不了那个温度,就怕电磁场会影响。

网友:
高斯表  现场测试对比 电工们都喜欢数据说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内环境,应该到不了那个温度,就怕电磁场会影响。

看外磁场强度了,搜“退磁原理”

楼主:
BOSS决定了,用这个,然后再抹点AB胶。磁不行了还有胶

网友B:
就柜子的那点磁场一般退不了磁

网友C:
引用 楼主:
BOSS决定了,用这个,然后再抹点AB胶。磁不行了还有胶

别乱抹胶。考虑用那种很便宜的固化的导热硅胶,多涂点,还防水还防锈粘的还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柜子的那点磁场一般退不了磁

这么说我就更有底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乱抹胶。考虑用那种很便宜的固化的导热硅胶,多涂点,还防水还防锈粘的还牢。 ...

白色那种硅橡胶?手头有管704
线是弱电通信线,很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色那种硅橡胶?手头有管704
线是弱电通信线,很轻的。

不知道,不过一定要保证表面干净。还有,导热胶固化之后还是软的,对接触面选择有要求,具体要实际测试剥离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