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问题引起的焊盘不上锡,这个锅我们也不背!

楼主(2018-07-31):
上次刚发了一个贴,主要涉及到盘中孔的问题,影响面大,有教育的意义:
嘉立创真心担不起,因为设计问题而置疑我们!

本次我也要再发一个贴,还是要对立一下各位的设计大师,烦请大面积接地孔不要乱用,尽量用十字架盘在用,否则可能会出现焊接不上锡的问题,这个锅我们也不背:
声明:本贴无冒范客户之意,只是认为此贴同样有教育义,还有此贴在本论坛为无老级别,不知为何会出现如此问题!
这是客投诉的原贴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5903-1-1.html

原贴内容:
7月初,在JLC这里做了几块0.65 BGA的板子(有铅喷锡),做出来后,有些问题:

BGA里的过孔打的有些大,孔打的有些偏,导致一侧的过孔环都没有了,有些过孔露铜了(万用表能量到)。

不过这还没什么了,工艺有待改进提高,毕竟JLC做PCB费用实在是有吸引力。
-----------------------------------------------------------------------------------------------------------------------------
但是送去贴片时候发现问题,那就是过炉后,好多焊盘的锡膏不粘焊盘上,都往元器件引脚上跑了。

当然了,有人会说贴片工艺的原因,但是别人的板子用相同的锡膏,相同的温度曲线却没问题。

所以想了解清楚,这种焊盘不上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能避免掉?

因为BGA做几个样板,焊接加物料动不动就几千块,有问题的话,修理也不现实,我是双面有BGA+0402。

我们来看图,然后从图片来分析问题  以下图片为客自行上传:
从客户发的图片中,能大量看到不好上锡的地方焊盘大面积接地,此设计一盘是用十字架的方式连接,减少热量的传导性,不然用手工焊都焊不上,当然如果SMT工厂关注到此问题,调整温度曲线,可能可以解决此问题,针对此问题确不是PCB工厂所能解决!

网友A:
我不觉得做了热焊盘就显得有层次,也见过大厂的板子,一样没有热焊盘。
手工焊接没有热焊盘是很麻烦,但是过炉又不同。

而且看我截图,图中跟热焊盘扯上关系的也就3个焊点,其他焊点呢,它们是没有连接大敷铜的。

很多时候就事论事,对JLC是没有害处的,不要一有事情立刻就转移话题。

网友:
竟然是过炉还需要十字焊盘么?

网友:
不过按照PCB设计的规则,确实会引起别的问题。

网友:
好帖,早就注意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觉得做了热焊盘就显得有层次,也见过大厂的板子,一样没有热焊盘。
手工焊接没有热焊盘是很麻烦,但是 ...

本来问业务员板子在不在,说板子寄回了,然后看到你的图片!
不做十字交叉的焊盘,焊接是没有问题,但是SMT工厂必须额外注意,这点你可以问SMT工厂,因为炉温不一定是均恒的,就会导致上锡的点不一样,在本论社区,也有SMT专家,如务实贴片,还有几个在本社区接业务的,以炉温,几段炉子都有关系!
对于不上锡的原因比较多,对于焊盘放在大面积接地上,就是用手工焊接都比较困难,用炉子焊是同样的道理,会导致正反面的效果都不一样!

网友A:
袁总你用词不当,那贴子一开始只是请教讨论而已,哪里看到什么投诉,甚至开始时候我板子都没贴出来,只是问问贴片要注意的情况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袁总你用词不当,那贴子一开始只是请教讨论而已,哪里看到什么投诉,甚至开始时候我板子都没贴出来,只是问 ...

所以这个贴决没有冒范你的本意,只是这种设计引起的投诉确实是有,所以借此贴做一个案例,如果用词不当,本人在此向你表达谦意,包括你以业务的聊天记录(虽业务不太专业)也能充分表达你是一个很善意的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问业务员板子在不在,说板子寄回了,然后看到你的图片!
不做十字交叉的焊盘,焊接是没有问题,但是S ...

先不说什么热焊盘,按实际讨论。

我试了将BGA吹掉后,里面没上锡的焊盘用烙铁也是不太好上锡,需要蹭好几次。

技术讨论而已,又没有什么坏处

如果认为设计有问题,坛友见了也可以避免,如果认为贴片工艺不周到,那我也可以要求贴片厂以后改善,如果是PCB问题,那也请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什么热焊盘,按实际讨论。

我试了将BGA吹掉后,里面没上锡的焊盘用烙铁也是不太好上锡,需要蹭好 ...

嗯,感谢理解!
不上锡的问题是我见到最头痛的品质问题,也是最难扯的问题,就是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涉及到所有的生产环节,问题有可能出在PCB电路板工厂,有可能出在SMT,也有可能出在环境上的问题(不上锡热的时候投诉较多),还可能设计引起,更多的是出现问题后找不到问题的问题,
如今天有一个投诉,我们自个开了钢网,刷了锡膏,过了锡炉,没有问题,而客户说一定有问题,这种问题是什么问题讲无解,等下我上传一下这个板子图片,及上锡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什么热焊盘,按实际讨论。

我试了将BGA吹掉后,里面没上锡的焊盘用烙铁也是不太好上锡,需要蹭好 ...

你用的肯定无铅,无铅过一遍炉氧化之后烙铁焊不上非常正常--空板焊不上才是问题。还有,烙铁温度请比有铅高50度。

我用过一段无铅,当时不会smt,烙铁焊得很费劲。后来就要么有铅要么沉金了。

我看你的情况,焊接厂绝对有问题--一是炉温不够,二是加热不均匀。当初我们外协都是把我们小钽烤到红的,后来说过n次之后给我们搞虚焊,又喷了数次才让我们满意。

网友:
贴片焊盘我也从来都是直接连接的,只有插件才十字连接

网友:
我设计PCB都很少做地十字焊盘, 即使敷铜时是十字焊盘, 也再覆一层把它盖起来,这些年下来也没出现什么样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肯定无铅,无铅过一遍炉氧化之后烙铁焊不上非常正常--空板焊不上才是问题。还有,烙铁温度请比有 ...

PCB是有铅喷锡,SMT好像也是有铅锡膏,应该没记错吧。

JLC的人都说有铅比较好焊接,但是很多其他人说沉金的好焊接

网友C:
还是按照常规要求做比较好
经常有2种声音:
1,Q:我经常这么干,一直很好!
     A:经常走夜路容易遇到鬼!
2,Q:某个大厂也这么干,我也跟着干,肯定没错。
     A:大厂的供应商也很NB. 都是钱堆起来的。
99.99% 所谓的大厂 不是汽车类公司,有机会还是去汽车行业混混,看看什么是规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不觉得做了热焊盘就显得有层次,也见过大厂的板子,一样没有热焊盘。
手工焊接没有热焊盘是很麻烦,但是 ...

只能说可以这样设计,但相对来说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按照常规要求做比较好
经常有2种声音:
1,Q:我经常这么干,一直很好!

请看我2楼截图,再讨论热焊盘就跑题了,能用热焊盘在图中只有3个焊点,其他焊盘都没有跟敷铜相连的,仍然上锡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可以这样设计,但相对来说容易出问题。

请看我2楼截图,再讨论热焊盘就跑题了,能用热焊盘在图中只有3个焊点,其他焊盘都没有跟敷铜相连的,仍然上锡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是有铅喷锡,SMT好像也是有铅锡膏,应该没记错吧。

JLC的人都说有铅比较好焊接,但是很多其他人说沉 ...

沉金的温度不够会出现锡分层。。。。。

网友:
不上锡,为啥,好像上面有一层什么东西覆盖着?最近公司做的样板,焊得我心好累

网友:
我觉得是老板不懂生产,听生产工程师忽悠,工程师肯定把责任往外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JLC能背什么锅?   如果说0402焊盘设计不合理,小了,那有个不贴的IC,那个封装可以说是标准的,  04 ...

嘉立创的业务售后后面直接让业务员介入,在转型,为什么业务员介入:业务员更多的会站在客户角度看待问题,但业务员回复焊盘小回复极不专业,不会上因为焊盘小而不上锡的!
本贴的意义在于说,你也是做SMT很清楚,SMT如果温度不够,或是烤炉的段数不够的话。炉温不均匀,用大面积接地方式(常规是交叉盘)形成不上锡的情况,就像手工焊接的情况,对于设计尽可能规避这点,如果一定说设计没问题对于这点SMT工厂更应检讨的问题!
因为楼主发的图片,显示的更多的是接地焊盘不上锡,加了客户QQ,没人回复,本身是要断定一下,不上锡是不是边有或是一边没有,这样就能定位在那出问题!

网友F:
最近也大批不上锡,到底怎么了,非jlc,pcb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给你确定,贴片用的锡膏是标准6337有铅,已经有客户拿锡膏去检测过,合格。
不信,可以拿贴好的板子 ...

如果板子是你贴的,我只能说无语了,这种不上锡到底是PCB的问题还是SMT的问题,不想过多的说,
我只是想说如果PCB不上锡会出现大面积不上锡,很少会挑焊盘不上锡,更不会那么精准出现全是接地焊盘不上锡,不知你的炉温是几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也大批不上锡,到底怎么了,非jlc,pcb

不上锡的原因很多,这是行业的一个问题,涉及到SMT厂家及PCB厂家都有可能,几个可能导致不上锡的问题
1:天气问题,从普通的房间以空调房,如果空调房温度低,则会形成水气,如果时间一久就有可能导致表面氧化
2:PCB工厂问题,有可能出厂就氧化了PCB,表面变为黑非色
3:SMT工厂问题,
    A)刮了锡膏而不在规定的时间内过炉,则导致锡膏氧化剂挥发
    B)锡 膏反复用了太久,或保存有问题
    C)锡 膏 质量太差,含银量太低,。。。假货太多
4:炉温是一个大问题,炉温内均不均恒,是几段炉温,曲线如何,影响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也大批不上锡,到底怎么了,非jlc,pcb

查温升。锡浆成珠有可能温升太快(焊接厂想少量时间),立碑有可能温升过慢。

网友A:
袁总,业务员李生是昨天加我QQ,这没错。
但你说加了客户QQ没人回复,那你搞错了,论坛这个ID不是我QQ号,许多许多年前的QQ来的,早被盗了。

关于这事情,我也不想继续多说了,明天收到快递回的板,我也要去玩了,因为这板的问题,等多了半个多月时间。
不要揪住热焊盘不放,板子跟敷铜相连地方不上锡,可以说是没做热焊盘,但是其它许多没上锡地方并没有跟敷铜相连,图中清清楚楚能看到,非得往热焊盘上说,那我觉得我没必要再跟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袁总,业务员李生是昨天加我QQ,这没错。
但你说加了客户QQ没人回复,那你搞错了,论坛这个ID不是我QQ号, ...

热焊盘的设计,则要视SMT工厂的加工条件,如果炉温条件不好确实是一个问题,如炉温不均匀的,或是炉温段本身也比较少的!
不是说热焊盘一定会出问题,嘉立创SMT工厂贴有无数的样板,也天天在加工热焊盘设计方式,同样没有问题!
嘉立创的样板全是用高品质含银量的无铅锡,大家看看我们的焊接有问题么,几个客在我们这焊接样板的有不上锡的?
不可否认,PCB可能会造成PCB焊接不良,但是SMT工厂的加工条件及锡膏更是致命,那一个不行就会导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没有那个人焊接厂会说是他自个的问题,板子是PCB工厂做的,找PCB工厂去!
有的SMT工厂连一个 X-RAY都没有也敢加工BGA!
有的工厂用8段也敢加工BGA,有的更离谱用6段来加工!

嘉立创那天焊接BGA,一定会配上X-RAY,否则永运不做,就像我们原来做BGA电路板一样,没有真正的建一条多层板生产线,宁愿不做,
嘉立创的SMT配置:
1)日东十温区的烤炉  (SMT工厂烤炉实在太重要)
2)同方高3个点银的无铅锡膏(SMT焊接原材料真的不能含糊,一分钱一分货,不好坑死人)

还确实是用你的ID上的QQ号加的,怪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是我贴的,快3年来,板子不上锡,出现过3次,本次是第3次。其中一次,是客户板子3年库存PCB板,,第 ...

但是SMT导致不上锡的比比皆是,你也只能公布你用什么样的生产线,烤炉是几段,用的曲线如何,来焊接这么高精密的PcB,有没有做手板,手板做完后有没有过x一ray检查?

网友:
我们也遇到过PCB不上锡的问题,PCB工厂只是提到了,尽量不要用黑油,原因是曝光时不好控制。虽然没有直接承认PCB不良,但是至少说明了PCB生产过程会导致整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袁总,业务员李生是昨天加我QQ,这没错。
但你说加了客户QQ没人回复,那你搞错了,论坛这个ID不是我QQ号, ...

还有空板么,有的话麻烦再寄给些务员,让单独开一个钢网,走批量不上锡投诉模式我们开钢网刷锡膏来过我们的烤炉测试!给你一个测试结果!

网友:
大面积接地的焊盘,在某些设计中是很常见的,而且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高速数模混合电路,以及射频电路来说,退耦电容的对地阻抗需要越小越好,不然会产生各种指标问题
我们公司12层+的板子经常遇到大面积铺地(模拟部分不让用热焊盘),射频板很难用普通烙铁开工,但是指标却出奇的好

随着JLC能加工的PCB复杂度越来越高,多层高速电路也就是不远的事情

网友:
我很多焊盘都是直接相连,不设计热焊盘,回流焊和波峰焊都是整体加热,要什么热焊盘,这个不上锡问题明显是锡膏或者喷锡有问题

网友F:
我最近不上锡只是一个型号的pcb,pcb偏深绿色,摸上去油油的,备注不是jlc的pcb。
pcb应该是镀镍金,不太清楚,编辑,没打完就发了,退了一批,pcb厂说自己工艺问题,
很是头大,我们全温区回流焊,无铅,我只是请教学习来的,路过发表问问。我先打a面,打b面就熔锡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最近不上锡只是一个型号的pcb,pcb偏深绿色,摸上去油油的,备注不是jlc的pcb。
pcb应该是镀镍金,不太清 ...

是沉金,还是镀金,如果是镀金的工艺那就怕怕,嘉立创十年前就砍掉了这工艺,不接此类订单

网友A:
有几张图补充发一下,主要说明正面(存在不良上锡)和背面焊盘(正常上锡,没发现问题)的区别。
肉眼观察空板,正面的焊盘几乎都是非常平整的,而背面的焊盘就不同了,大部分都能看到凸起的焊锡,有手指摸就能感觉出两面的区别。
仅仅是补充下图片,丰富本帖的实物资料,不参与讨论了。

正面光滑平整的焊盘

正面光滑平整的焊盘

正面光滑平整的焊盘

正面光滑平整的焊盘

背面焊盘焊锡微微凸起

背面焊盘焊锡微微凸起

背面焊盘焊锡微微凸起

背面焊盘焊锡微微凸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张图补充发一下,主要说明正面(存在不良上锡)和背面焊盘(正常上锡,没发现问题)的区别。
肉眼观察 ...

上个回复的话再重新粘贴一下:
还有空板么,有的话麻烦再寄给些务员,让单独开一个钢网,走批量不上锡投诉模式我们开钢网刷锡膏来过我们的烤炉测试!给你一个测试结果!
我晚上在QQ上留言也让业务员明天以你联系了!
针对批量投诉不上锡的处理流程:
客户返不上锡的板子,寄了多少片我们就刷多少片的锡膏,------直接过炉--------------观查结果,,,如果有不上锡的情况,则自认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没有不上锡的问题,则我们认定为SMT工厂的问题,今天又认定了一个,不是我们的问题:
对于批量不上锡的品质检测是交给SMT部门,而非PCB工厂自行检测,直接模拟直实环境生产,虽然费用高昴了一点,但是也是最好的说明了!

这是客的投诉:

投诉的图片及内容

以下是我们做的测试结果:

   PCB上锡不良的原因众多,也可以说是最不容易分清责任方的一个品质问题,有可能是PCB工厂的问题,而也有可能是SMT的问题,但是最少可以初步排查问题,因为我个人倾向于因为SMT的炉温问题不能包容你上本身的设计,也许不一定是对的,所以我们可以开一个钢网给于验证你不上锡的那一面,如果我们开了钢网,直接刷上锡膏,过回流焊没有问题,则最少能确认是因为SMT焊接引起,如果我们焊接也不行,则你们也可以断定是PCB本身的问题(无论是寄给客氧化也好,还是SMT氧化也罢,我们一般不继续争论),无论是否是我们的问题涉及开钢网,开机,及其它的所有的费用我们来担!

网友:
真心觉得楼主的问题跟热焊盘设计没有关系,从这个图就可以看得出来,除了上面那个焊盘是接地的,其它三个都是独立的,也是不上锡

网友:
有些焊盘为了散热,肯定不能十字接敷铜了,保证这些焊盘能焊上是焊接厂的责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回复的话再重新粘贴一下:
还有空板么,有的话麻烦再寄给些务员,让单独开一个钢网,走批量不上锡投 ...

两个空板发过去了。
不过请不要将有整个小板图片发上来,发局部的无所谓。论坛有之前同事出没,我不想他们知道我在做什么。

网友:
本次我也要再发一个贴,还是要对立一下各位的设计大师,烦请大面积接地孔不要乱用,尽量用十字架盘在用,否则可能会出现焊接不上锡的问题,这个锅我们也不背:

网友:
功率器件大电流大发热PCB,还有楼上讲的射频电路PCB,用十字热风焊盘的都是不合格设计。
出现这个不上锡,和焊盘设计真没什么关系。

网友:
这样的做法也经常用,目前没有遇到过问题。这里的问题 感觉跟SMT 工艺及SMT用料 关系更大

网友:
楼主这样瞎JB科普就不太合适。
很多应用都是不能用热焊盘的。

网友:
SMT焊接效果要接近完美,实属不易。从焊盘,阻焊,钢网设计;针对具体PCB的优化和确认过的温度曲线;到常态化的焊点切片和不良分析。估计在富士康纬创力等OEM厂呆过的人,会深有体会。

嘉立创的PCB工艺比较固定,也持续在嘉立创做过样板,小批量,中批量等,累计PCB数量巨大,多数是喷锡,少量沉金。职责要求关注PCB及PCBA相关问题,至今未碰到过一起PCB不上锡的情况。

基本从头看过本帖中提到的有争议的例子。个人倾向认为,排除楼主提到的注意事项外,问题可能在于温度曲线需要针对具体PCB优化。碰到过的最严谨的温度确认,是在BGA的PCB后面钻孔,把几个温度探头固定在里面,加工的产品是索尼的。

喷锡板不上锡的可能性接近于零,尤其是在有焊膏的助焊剂的情况下。贴片焊盘通常是全铺铜不用花孔影响不大。例子中的PCB一面基本正常,另一面异常,也能说明PCB没问题;二次过炉时导致的焊盘表面轻微氧化,和温度曲线非优化或环境的空气扰动等,可能是图片中出现的问题所在,也是争议所在。

SMT PCB焊接的品质,受较多因素影响。当产品必须无铅,要通过温度,振动,跌落等测试时,焊接就不是一件简单或容易的事了。

网友:
这么说,BGA电源还的给你走十字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