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永磁同步电机的矢量控制仿真模型,PSIM的

楼主(2018-07-31):
上传一个永磁同步电机的矢量控制仿真模型,45KW,78.2A,PSIM的,供大家学习一下矢量控制的基本模型。

网友A:
我还在入门阶段…可否请教两个问题,现在在做无刷,遇到两个问题,1,上臂PMOS打开时,在下臂NMOS的G极有一个几十ns的脉冲,高电压时会导致MOS管发热,不知如何解。2,正常运转时,如果断开某一相,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电流,足以烧坏MOS,不知道这个电流是如何产生的,控制端波形没问题。电路就是上P下N的桥电路

网友:
没有死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在入门阶段…可否请教两个问题,现在在做无刷,遇到两个问题,1,上臂PMOS打开时,在下臂NMOS的G极有一 ...

1,多大的电流,会不会是di/dt太大,导致下管导通,我igbt熟悉些,而且igbt关断都是有负压的,开通逻辑是互锁的,很少有直通的情况。
2,电路要有过流保护,硬件过流保护,带锁存的,电流超过太多,封锁pwm输出

网友(2019-01-07):
楼主,这个仿真模型是PSIM哪个版本创建的?PSIM9.0.3打不开

网友:
这位大神可否定制电调啊吗?有正反转切换顺畅的需求

网友B(2019-05-06):
楼主:我现在用PSIM仿真。一个正弦交流电V*SIN(WT+0)加一个电容C.时间轴在0时,电压也为0,仿真结果是电容上的电流在0时刻达到最大值,这个颠覆我的认识,I=C*dv/dt  在0时刻 dv变化量为0。怎么电流为最大值 。串一个电阻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现在用PSIM仿真。一个正弦交流电V*SIN(WT+0)加一个电容C.时间轴在0时,电压也为0,仿真结果是电容 ...

正弦波电压0时刻不是变化率最大吗?在波峰波谷才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现在用PSIM仿真。一个正弦交流电V*SIN(WT+0)加一个电容C.时间轴在0时,电压也为0,仿真结果是电容 ...

你电容的初使电压有没有设置,会不会是0时刻电容充电,电流很大也很正常,最好把你的波形发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电容的初使电压有没有设置,会不会是0时刻电容充电,电流很大也很正常,最好把你的波形发出来看看。 ...

谢谢,我仔细看了看,放大了0点附近波形,是有了微小电压才有电流输出,并不是在0点就有电流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弦波电压0时刻不是变化率最大吗?在波峰波谷才最小

感谢回复,确实是这样的。有最大变化率。

网友(2019-08-09):
收下模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