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出口日本的设备,电机,接触器的选用

楼主(2018-07-31):
有设备可能要出口日本
日本过电压是三相200V

国内能买到的继电器、接触器,大部分是220V的,或者200~220v的,专门的200V的不好定到货。
三相异步电动机方面,国内一般能买到的是三相220V/380V,此电机长期运行再三相200V是否会有问题,问了个业务,说是没问题,不过怕死。
导线的颜色,日本是否有比较规范的要求?

有没有兄弟做过出口日本的设备,这些方面都怎么选型的。

网友:
太假了吧,这都得问还出口

网友A:
连20V的电压波动都不能承受,你让250V的工业电咋个用

网友B:
找  欧姆龙买,全套电气配件,各种规格和认证,都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20V的电压波动都不能承受,你让250V的工业电咋个用

主要日本电压也会波动。
第一次搞这玩意,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  欧姆龙买,全套电气配件,各种规格和认证,都有全!

欧姆龙,有些有,有些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日本电压也会波动。
第一次搞这玩意,不太懂。

找日系的吧,他们肯定得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欧姆龙,有些有,有些没有。。。

欧姆龙 富士

网友C:
继电器、接触器选富士、欧姆龙
异步电机选日立。记住,最好选global品

网友:
找富士电机,你的要求都能满足

网友:
见过日本进口设备用变压器来适应电压,出口的也可以用变压器啊,要么换日系的电器

网友D:
变压器是不二之选,可变换各种电压,具有隔离作用,还能抑制电网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是不二之选,可变换各种电压,具有隔离作用,还能抑制电网波动

变压器~~   正解

网友:
我们的做法是搞个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接触器选富士、欧姆龙
异步电机选日立。记住,最好选global品

我们一直用常熟富士,偶尔用进口富士
这次咨询进口富士,供应商(也算富士数一数二的代理了)居然说,没有AC200V线圈的,我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是不二之选,可变换各种电压,具有隔离作用,还能抑制电网波动

变压器有好有坏,
好处是,都按国内的标准来。
坏处是,设备如果出问题,客户那边不好买到配件自己更换。

网友E:
信号线和电源线的端子一定要用O型端子,不然你会后悔的,日本人会检查你的每根接线,不是开玩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信号线和电源线的端子一定要用O型端子,不然你会后悔的,日本人会检查你的每根接线,不是开玩笑哦 ...

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