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谁搞过tlv320aic3110 这个系列的芯片捣鼓了2天声音异常

楼主(2018-07-31):
请教下谁搞过tlv320aic3110 这个系列的芯片捣鼓了2天 声音异常 ???

使用 stm32 作为主控,i2c 接口

现在 按照 ti 官方的 资料的 播放测试历程,目前声音是出来了,但是声音不正常,有嘶哑或者是破音的感觉,

所以想请教下,是哪里没有设置对啊 ???

望大佬们赐教啊 !!!

/*
******************************************************************************************
* 函数名称:AIC31XX_SetExample_44K
* 函数功能:设置44.1K, MCLK=11.2896MHz,16bit 示例,这个是官方的测试播放测试历程
* 参数    无
* 返回值:无
******************************************************************************************
*/
void AIC31XX_SetExample_44K(void)
{
        volatile uint8_t err;

        LM4871_SWITCH_OFF;

        err = AIC31XX_Write(0, 0);                  //Select Page 0
        err = AIC31XX_Write(1, 1 );                  //Software reset
        err = AIC31XX_Write(4, 3 );                  //PLL_clkin = MCLK, codec_clkin = PLL_CLK
        err = AIC31XX_Write(5, 0x91);   //PLL Power up, P = 1, R = 1
        err = AIC31XX_Write(6, 0x08);          //J = 8

        err = AIC31XX_Write(7, 0x00);          //D = 0000, D(13:8) = 0
        err = AIC31XX_Write(8, 0x00);          //D = 0000, D(7:0) = 0

        err = AIC31XX_Write(0x1B, 0x00);  /* Mode is I2S, Wordlength is 16
                                    bit7-6  00: Codec interface = I2S
                                            01: Codec Interface = DSP
                                            10: Codec interface = RJF
                                            11: Codec interface = LJF
                                    bit5-4  00: Codec interface word length = 16 bits
                                                                                                    01: Codec interface word length = 20 bits
                                                                                                    10: Codec interface word length = 24 bits
                                                                                                    11: Codec interface word length = 32 bits
                                    bit3    0: BCLK is input
                                            1: BCLK is output

                                                                                                    bit2          0: WCLK is input
                                      1: WCLK is output
                                    bit1    Reserved
                                                                                                    bit0    Driving DOUT to High-Impedance for the Extra BCLK Cycle When Data Is Not Being Transferred
                                                                                                    0: Disabled
                                                                                                    1: Enabled
                                                                                                    */

        err = AIC31XX_Write(0x0B, 0x84);        //NDAC is powered up and set to 4
        err = AIC31XX_Write(0x0C, 0x84);        //MDAC is powered up and set to 4

        err = AIC31XX_Write(0x0D, 0x00);        //DOSR = 128, DOSR(9:8) = 0, DOSR(7:0) = 128
        err = AIC31XX_Write(0x0E, 0x80);        //DOSR = 128, DOSR(9:8) = 0, DOSR(7:0) = 128

        err = AIC31XX_Write(0x74, 0x00);        //DAC => volume control thru pin disable
        err = AIC31XX_Write(0x44, 0x00);        //DAC => DRC disable

        err = AIC31XX_Write(0x41, 0xD4);        //DAC => -22 db gain left
        err = AIC31XX_Write(0x42, 0xD4);        //DAC => -22 db gain right

// ============================================================================
        err = AIC31XX_Write(0, 1);  //Select Page 1

        err = AIC31XX_Write(0x21, 0x4E);  //De-pop, Power on = 800 ms, Step time = 4 ms
        err = AIC31XX_Write(0x1F, 0xC2);  //HPL and HPR powered up
        err = AIC31XX_Write(0x23, 0x44);  //LDAC routed to HPL, RDAC routed to HPR
        err = AIC31XX_Write(0x28, 0x06);  //HPL unmute and gain = 0db  耳机
        err = AIC31XX_Write(0x29, 0x06);  //HPR unmute and gain = 0db  耳机

        err = AIC31XX_Write(0x2A, 0x1C);  //Unmute Class-D Left  SPL  喇叭  24 dB
        err = AIC31XX_Write(0x2B, 0x1C);  //Unmute Class-D Right SPR  喇叭  24 dB

        err = AIC31XX_Write(0x20, 0xC6);  //Power-up Class-D drivers

        err = AIC31XX_Write(0x24, 0x92);  //Enable HPL output analog volume, set = -9 dB
        err = AIC31XX_Write(0x25, 0x92);  //Enable HPR output analog volume, set = -9 dB
        err = AIC31XX_Write(0x26, 0x92);  //Enable HPL output analog volume, set = -9 dB
        err = AIC31XX_Write(0x27, 0x92);  //Enable HPR output analog volume, set = -9 dB

// ============================================================================
        err = AIC31XX_Write(0, 0);  //Select Page 0

        err = AIC31XX_Write(0x3C, 0x0B);  //Select DAC DSP Processing Block PRB_P11
        err = AIC31XX_Write(0x00, 0x08);
        err = AIC31XX_Write(0x01, 0x04);
        err = AIC31XX_Write(0x00, 0x00);

        err = AIC31XX_Write(0x3F, 0xD6);  //SPowerup DAC left and right channels (soft step disable)

        err = AIC31XX_Write(0x40, 0x00);  //Unmute DAC left and right channels

        LM4871_SWITCH_ON;

}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关注啊,还是问题太简单了啊 ??????????

网友:
没搞过,纯属帮顶~~~

网友A:
看到你这么一大版寄存器写入,都被吓死了?

网友B:
没见过这样初始化芯片的,看得头晕,你不能做个表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这么一大版寄存器写入,都被吓死了?

这个芯片有几百个寄存器啊,目前的这点寄存器 还是冰山一角啊

寄存器确实太多啊,所以搞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样初始化芯片的,看得头晕,你不能做个表格么?

这个目前只是测试 程序啊,做表格到时修改也麻烦,等调试好后可以做一个表格,

因为目前调试随时需要修改

网友C:
有声音,破音嘶哑。可能是i2s配置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声音,破音嘶哑。可能是i2s配置错误了。

现在貌似就是破音雅音的感觉 目前的音质比  wm8978 还差,

还得继续研究硬件啊,这个芯片使用的人民貌似是比较少啊,还是说 在单片机系统上使用的比较少啊 ?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貌似就是破音雅音的感觉 目前的音质比  wm8978 还差,

还得继续研究硬件啊,这个芯片使用的人民貌似 ...

查一下i2s配置方面(采样率、模式)。这个也带miniDS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i2s配置方面(采样率、模式)。这个也带miniDSP吧?

貌似是带 dsp 的,

i2s 配置 的话,之前使用的 wm8978 ,播放、录音都是没有问题的,目前只是更换了 这个 芯片而已,i2s 设置部分都是没有变动的,只是驱动 改成了 aic3110 的

有声音出来,说明硬件应该基本是没有问题的吧 ?!

问题估计应该还是在 aic3110 这个芯片的配置上了,之前 wm8978 配置为从模式(wm8978 是不用配置采样率的),采样率等都是有 单片机主控决定的。

现在这个 aic3110 如果也设置为从模式的话,如果不配置采样率,播放时没有声音出来,如果配置加上 采样率设置,声音倒是出来,就是破音、雅音了

网友D:
debug 的话,用正弦波或三角波之类的波形简单的音源,然后上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
直接看 I2S 传输的数据是否有误,以及波形输出出现了什么问题

比在这看代码翻手册分析问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debug 的话,用正弦波或三角波之类的波形简单的音源,然后上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
直接看 I2S 传输的数据是否 ...

逻辑分析仪 测得的波形貌似没有什么问题啊,

如下:

mclk:

lrc:

bclk-1:

bclk-2:

网友:
引用 楼主:
逻辑分析仪 测得的波形貌似没有什么问题啊,

如下:

不要人工看波形,把软件的 I2S 解码设置配置好后,看软件解码出来的结果
人工看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错误理解影响分析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逻辑分析仪 测得的波形貌似没有什么问题啊,

如下:

而且更关键的是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正弦波和三角波变成了什么样子比较明显

网友B:
I2S的格式有很多种,靠左靠右什么的,要仔细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S的格式有很多种,靠左靠右什么的,要仔细分析。

有空我再研究一下看看,目前先放到一边去了

网友E(2018-09-06):
引用 楼主:
有空我再研究一下看看,目前先放到一边去了

我用过tlv320dac32和tlv320dac3100,估计跟aic3110内部寄存器差不多
需要把Audio Codec的I2S配置成master模式,MCU端为slave模式,这样时钟才能同步(BCLK,WCLK和Audio Codec内部主时钟),底噪就会消失了
如果是播放出来的声音频率都不对,那就是寄存器配置错误了,我试着找一找之前写的dac3100的寄存器初始化列表,然后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过tlv320dac32和tlv320dac3100,估计跟aic3110内部寄存器差不多
需要把Audio Codec的I2S配置成master ...

先多谢多谢了啊,感谢你的无私奉献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过tlv320dac32和tlv320dac3100,估计跟aic3110内部寄存器差不多
需要把Audio Codec的I2S配置成master ...

你好,找到相关的资料没有啊 ?

网友F:
TI官方有个配置软件的,可以生成配置表,不必这么自己去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TI官方有个配置软件的,可以生成配置表,不必这么自己去折腾啊

ti 官方的资料里面貌似是有 播放,录音的测试历程,

貌似都是吧 aic3110 设置为主模式的,我目前捣鼓时,按照官方的历程也是播放声音是可以出来的,但是声音异常,

估计跟我目前吧单片机的 dma 也设置为 主了,导致他们的时钟发生混乱了,

楼主(2023-06-12):
引用 网友E:
我用过tlv320dac32和tlv320dac3100,估计跟aic3110内部寄存器差不多
需要把Audio Codec的I2S配置成master ...

这些年已过,不知道找到了没有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