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5438a USCI(spi) A mode 和 B mode 区别和联系?

楼主(2018-07-31):
额,最近开始搞msp430438a,之前没接触过这款芯片,有一些可能比较基础的疑惑,恳请大神指教!

问题1:USCI_Ax spi 和 USCI_Bx spi 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问题2:(我没有找到)软件上如何设置到底使用哪一种模式?

网友:
两个不同的口而已

类似于UART1和UART2

网友A:
应该是 A module 和 B module 的区别吧,哪有A mode?    430里面的低速外部串行接口统一成了USCI的东东,A module支持的功能和B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A module 和 B module 的区别吧,哪有A mode?    430里面的低速外部串行接口统一成了USCI的东东,A ...

感谢大神指教!

也就是说:如果站在spi角度来看,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指教!

也就是说:如果站在spi角度来看,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是这个意思吧? ...

基本上可以这样去认为,但是具体还是看一下手册,具体用的时候配置寄存器什么的上面可能会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