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百度云上传文件,如何避免被识别出盗版?

楼主(2018-07-31):
如题,比如我上传一部电影,如果直接上传,很可能被版权审查后,识别出事盗版影像。然后我再想下载的时候,就不能下载了。
之前有一些别人分享的电影,直接改的后缀,比如XXX.mkv,直接改成XXX.mkv1,实际上这样也是无法逃脱审查的吧?
如果我将上传的文件,压缩并加密,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被审查出盗版了呢?

网友:
压缩加密肯定可以的,他是判断MD5之类的校验值判断是不是同一个文件的。

网友:
电影裁剪下,文件校验码就变了,是不是可行?

网友:
1. 修改内容,导致md5变更
2. 进行压缩

网友:
压缩,设置长密码加密。这个办法岛国小姐姐都能用

网友:
只要压缩或者归档 加上密码 就肯定审查不了的 。

网友:
只要压缩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之前做法是修改最后一字节,大文件压缩时间长。

网友:
压缩是浪费时间,裁剪一下就好

网友:
压缩选择最快速的方式倒是挺快的

网友:
自己整个NAS随便造

网友:
用UE打开,最后一个字节取反。。使用的时候在取反回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