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看看这样的卡子,在哪能找见?

楼主(2018-07-31):
这个卡子是把两块薄铜板紧紧贴在一起,铜板上面有孔,塑料片穿到孔里面,卡片卡在上面,一次性的,卡片卡上去后就取不下来了。想取下来,要把接塑料片上的小圆柱弄断。

网友A:
楼主搜一下 梅花挡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搜一下 梅花挡圈

长知识,受教

楼主:
查到了,是这个,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