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驱动器的CN1接口固定螺丝是什么规格的?

楼主(2018-07-31):
如图 这个地方的螺丝是什么规格的?好像不是公制螺丝。

网友:
看样子像是M3英制,就是db9外壳那种螺丝

…………………………
增加内容

网友:
这种DB 的接头应该都是英制的。无论是9 ,15,25,还是37 。。。

网友:
就是普通DB9上的那种螺丝

网友A:
英制4#-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制4#-40

4#-40有好几种规格 1/4的 1/2的是哪种呢?

网友A:
你说的是长度啊,应该是4分的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长度啊,应该是4分的就够用了

谢谢,我买几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长度啊,应该是4分的就够用了

试过了 完美配合  规格是4#-40*1/4  谢谢老司机!

网友(2019-12-31):
一直以为是M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