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推荐几款便宜的BLDC控制用STM8芯片

楼主(2018-08-01):
最近公司要做一款洗碗机的驱动板,对成本比较敏感,所以想用STM8系列的单片机做主控芯片。求帮忙推荐几款便宜的芯片,谢谢!

网友A:
对成本敏感还敢用stm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成本敏感还敢用stm8?

额。。电控方面有点小白了,之前一直用ST的芯片,所以就想着从ST的芯片找了。那你有什么可以帮忙推荐一下的主控芯片吗,谢谢啦。

网友:
肯定用国产 几毛钱的 啊

网友:
产品要是以出口为主的话,还是选用ST的,过各种认证比较容易。
内销的话,就无所谓了。

网友:
直接STM32F0,比STM8还便宜

网友B:
用EFM8BB10F8G,美国品质,国产价格。

网友C:
STM8S903K3T6专门给马达应用的,其实STM8S003F3P6也是可以做BLDC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8S903K3T6专门给马达应用的,其实STM8S003F3P6也是可以做BLDC驱动的。

嗯,谢谢,我查一下看看。

网友:
STM8 有BLDC库么

网友:
还用STM8,STM32完全够用。

网友:
你也在做bld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EFM8BB10F8G,美国品质,国产价格。

什么价格?印象中siliconlabs的MCU不便宜啊,美国品质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价格?印象中siliconlabs的MCU不便宜啊,美国品质是有的

我在淘宝买的1.5人民币,当然只是EFM8BB10F8G这一款。8K FLASH.

网友E:
凌动微的M0啊,内置比较器,价格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凌动微的M0啊,内置比较器,价格也便宜!

谢谢,我瞅瞅

网友(2018-11-27):
参考看下能不能用的上

网友:
stm8  价格不稳定啊

网友(2019-01-23):
看看这款,同stm8s003 pin2pin, bldc demo软件现成的,下载看看,bldc demo板,X宝上搜一下,48元。

003Plus,BLDC控制DEMO板之原理图,C代码开源,有感无感一把抓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595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