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穿通的插排母叫什么名字,哪里买?

楼主(2018-08-01):
下面插针排通过PCB插穿到上面来的

网友:
贴片双排插针母座

楼主:
这个引脚是插过线路板的

楼主:
这个样的,如果贴片的话得在焊盘外加过孔,更占空间

网友A:
看错了。双排插针母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双排插针母座

这样也不对啊,下面插针要通过线路板插到这个插座里的呢

网友:
蜈蚣脚排母

楼主:
谢谢老大,真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