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MPC5604的低功耗

楼主(2018-08-01):
MPC5604的低功耗,进入STOP模式后,CAN唤醒能不能做到特定某个报文唤醒,其他报文不唤醒

网友:
做不到, 如果去判断 ID, 和报文了, MCU 必须要从低功耗模式被唤醒。  如果想实现你这种功能,需要使用带 PN 功能的CAN 收发器,比如: TJA1145, UJA1168,  可以通过 SPI 设定 ID, 报文...   只有符合条件的才会触发MCU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