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msp430遇到怪事:难道使用‘|’和使用‘=’含义不同?

楼主(2018-08-01):
msp4305438A + IAR

这两天开始调试msp430板子,额,今天遇到怪事了,刷新我的认知,难道是我哪里理解错了。

我想使用USCI_B3硬件spi,驱动spi接口lcd,如下如spi初始化部分截图。

如图,如果使用方式1,lcd正常显示;如果使用方式2,lcd无任何反应(其它所有配置都一模一样!)。

小声问一句:这两种方式难道不是一样的???恳请指教!

网友:
括号,括号,括号!

网友:
现在写代码都是尽可能的多加括号,任何可能出现歧义的地方都加,避免编译器的差异,也不用费尽脑筋的去想运算的优先级。效率嘛差点就差点。

网友A:
P10DIR和P10DS一样?P10SEL和P10DIR一样?

网友:
表示没看懂,方式1和方式2操作的寄存器不一样 ,结果怎么会一样。

网友:
编译器的优化也需要考虑把。

网友:
优先级的问题吧,多加括号

网友:
这也一样?楼主是刚刚毕业的学生吧!

网友:
没看出哪里一样啊,好像每两行都不一样

网友:
楼主,是学生吧,

你上面的方式1,从没见过位“加”的形式,虽说结果是正确的。

方式2的写法,似乎有看到过。但是运算顺序对不对,就没仔细想了。要避免落入C语言移位取反的陷阱。

还有初级错误,你2种方式,配置的寄存器,都不一样。

楼主:
好吧,是我看错了,怪不得我一直在纠结为什么...

感谢各位,不好意思,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10DIR和P10DS一样?P10SEL和P10DIR一样?

哈哈我也想了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也想了半天

...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也想了半天

哈哈,我也想了半天

网友C:
初学者往往就是这么搞笑

网友:
看了半天还以为我的C语言学错了。。。

网友:
自己的低级错误,又去怀疑编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学者往往就是这么搞笑

楼主可不是初学者,可能是熬夜过度精神恍惚

网友D:
特意查了下优先级表,这里不是优先级的问题,寄存器名字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特意查了下优先级表,这里不是优先级的问题,寄存器名字搞错了

真的很尴尬。
真心对各位说一句:抱歉!

网友:
差点就要说优先级问题了。楼主可是来玩大家来找茬的?

网友(2018-11-24):
括弧果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