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C 到货!!!

楼主(2018-08-01):
沁恒 USB转串口芯片CH340C大量到货,价格优惠。CH340C 内置晶振,引脚兼容CH340G.

在芯间电子查询网   正品   低价   有保证!

网友A:
我来给你泼个凉水,用过CH340,终生不用3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给你泼个凉水,用过CH340,终生不用340。

为啥?说说  没用过,好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来给你泼个凉水,用过CH340,终生不用340。

我用的挺好啊,有啥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来给你泼个凉水,用过CH340,终生不用340。

CH340是目前性价比最好的USB转串口芯片,没有之一!

网友:
>我来给你泼个凉水,用过CH340,终生不用340。
why?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挺好啊,有啥问题吗?

国产的东西缺陷百出。

你只使用普通的功能,所以,你认为它没有问题。

上面的坛友可能使用都一些功能,刚好是国产芯片的死穴。

网友E:
买的几百元的雕刻机上用的这货,容易受干扰通信误码率很高

网友:
整个7月都在跳坑。被上海ic厂玩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的几百元的雕刻机上用的这货,容易受干扰通信误码率很高

误码率高,可能是这个原因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23918-1-1.html?_dsign=f83a6535

如果是电平的问题,CH340不背锅

网友F:
国产的芯片,指标都写的很好,用上就是垃圾。3PEAK就是典型。

最近TI的芯片,缺货,看到很多3PEAK的推广信息,就想用3PEAK的。选型,选了几款,发现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折腾、浪费了一个月,也没有解决。

后来还是不折腾了,想办法调TI的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东西缺陷百出。

你只使用普通的功能,所以,你认为它没有问题。

应该是的,看来需要稳定性很高的东西还是用贵的!

网友:
最初做7688的时候用过340,7688在uboot期间波特率有微小的偏差,进了linux后加载校准后就好了(wifi校准的策略是调整主晶体的频偏)。所以表现出来的就是只要使用了CH340的板子,uboot阶段必定乱码,进了Linux就好了。客户中但凡使用了ch340的也都遇到了这种事情,找到我这里我只给一句话:换掉你手中的ch340自然就搞定了!!!
后来我们尝试了pl2303,cp2104,和ft232,这三款全部表现均正常(波特率容忍度明显更好)。考虑其他因素,pl2303在win下高速传输蓝屏的几率非常大。另外两款在linux,mac,win下的驱动相当容易安装,最终选cp2104。
esp32刚出来那会儿也尝试过ch340,有时候固件大为了快一些选用2Mbps下载,碰到不稳定的情况就是突然USB设备掉了。后来改换了cp210x就没问题。再后来乐鑫官方的esp32的板子出来了,看也是用的cp210x。

个人建议是既然这些usb-ttl是调试设备,别含糊,没必要刻意省钱,能上ft232或cp210x就上,几块钱而已。

网友:
之前碰到一个板子,用CH340往电脑传数据,死活传不了,CH340也是好的,因为别的几个型号的板子都可以。换了个usb转ttl,所有型号的板子都可以正常传到电脑。不知道最新的还有没有这个问题,一年前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H340是目前性价比最好的USB转串口芯片,没有之一!

感觉比2303稳定

网友:
我用340C和340E,日常应用没啥问题。340E很小 ssop10

网友:
CH340 ,普通用,配合单片机还是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产的芯片,指标都写的很好,用上就是垃圾。3PEAK就是典型。

最近TI的芯片,缺货,看到很多3PEAK的推广信 ...

3PEAK我也发现问题。参数很高,实际有些令人发指。

网友G:
如果玩随便啥芯片都没问题的。
如果做产品 USB-232的只认FTDI的芯片。用过其他的芯片都是有各种缺陷。

网友(2018-09-25):
引用 网友G:
如果玩随便啥芯片都没问题的。
如果做产品 USB-232的只认FTDI的芯片。用过其他的芯片都是有各种缺陷。 ...

340用过  简单的数据收发,也批量过    可能用的简单还没碰到楼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给你泼个凉水,用过CH340,终生不用340。

可能的话   可以出来交流一下  坑,340用过   目前还没遇到,也有几个产品量产,都是简单收发功能到上位机

网友:
115200 经常有问题 后来全部改成9600, 还算稳定,

网友:
现在我们的产品和自己调试 只要用到了 usb转ttl的,都用的 ft232,确实省心

网友:
TMD,我新换的笔记本T480,插上FT232就蓝屏,重装了多个版本的驱动,都没解决,只能用CH340,可惜了自己做的FT232BM的串口线,用了有10年了

网友:
用340冷启动往51里面下程序,怎么要搞N次才下载一次,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刚接触单片机,不好意思,呵呵

网友:
一直使用FT232

网友(2019-02-07):
据说这个内置晶振,一直使用PL2303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国产的芯片,指标都写的很好,用上就是垃圾。3PEAK就是典型。

最近TI的芯片,缺货,看到很多3PEAK的推广信 ...

3PEAK里蛮多T公司出来的designer什么的,品质不过关,有点不解;国内SGM应该可以多用用,扫地机器人科沃斯/摄像头大厂海康/大华,低端OPA,基本都SGM了的。

网友:
楼上说有问题的,是 CH340G 还是 CH340C?

究竟是内置晶振不准,还是片子本来就不好?
总之我用 CH340G 时候还是挺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3PEAK里蛮多T公司出来的designer什么的,品质不过关,有点不解;国内SGM应该可以多用用,扫地机器人科沃 ...

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做技术来不得半点虚假。不要看宣传,你实际使用就知道了。

网友:
也就是做得不严格,通常没有问题。但以临界下可能有问题题。是不是啊。

网友:
cp2102还不错,FT232就太贵,FTDI简直在抢钱。
国产芯片便宜,能省点就省点,也不是一无是处。
台湾那个PL23XX也不怎么样,数据量大的时候把WINDOWS都搞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