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空调用的稳压器

楼主(2018-08-01):
1.5P 老式空调,210V电压居然就不制冷了,求推荐一个稳压器或调压器用。某宝看图片里面的线都挺细的,不敢买。

网友:
换空调吧

网友:
楼上是对的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外机电容坏了

网友:
空调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
调压器要大几百吧,不如1K多换台空调。

楼主:
晚上正常,设定到30度刚刚好,设置到28度就感觉有些冷,量了一下电压是217V。应该不是故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外机电容坏了

要爬到窗外拆开外机外壳,6楼啊。

楼主:
看看这个咋样。
https://item.jd.com/27218753197.html?dist=jd

楼主:
这个一样 但是是3000W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p;scene=taobao_shop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正常,设定到30度刚刚好,设置到28度就感觉有些冷,量了一下电压是217V。应该不是故障了吧?

感觉你现在就判断电压问题导致的有点不靠谱啊,普通家用空调在使用过程中供电电压在额定值的±10%以内,也就是在198~242V范围内波动是不会对空调的正常使用造成不良影响的,这是每个正规空调厂家都必须保证的产品质量水平
至于你说设定28摄氏度有点冷最好是有温度计来测量靠谱点,看看温度波动范围

楼主:
换空调要2K多

网友B:
空调寿命不长,不超过十年,

网友:
不是电压问题,是空调问题

网友:
空调内机有欠压保护?检查一下外机的压缩机启动电容和风机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调寿命不长,不超过十年,

和安装工艺有关,我二姐家的志高空调,95年装的,从来也没有加过氟,现在开还是特别冷,

网友:
看样子应该不是电压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正常,设定到30度刚刚好,设置到28度就感觉有些冷,量了一下电压是217V。应该不是故障了吧?

压缩机电气部分就是一个电机,怎么可能对百分之几的电压波动敏感。 晚上正常,应该是室外机散热不良,看看是不是室外机散热风机不灵光了,或者室外机盘管比较脏了。

楼主:
谢谢大伙 周末让售后来看看

网友:
有多老?
10年?

楼主:
7 ,8年了。
修好了一台,换了风机启动电容。另一台刚开机可以制冷了,但是只有上面两个片凉,下面两片常温。过一会也会保护,不制冷,说是下次再来换个启动电容。

网友:
可能是电容挂了

网友:
肯定不是電壓問題。運行電容,20-30uf左右的。

网友:
查查是否制冷剂不够了。

网友:
按照二楼说的换空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