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充电电流升不上去求助

楼主(2018-08-02):
蓄电池充电,8KZH频率,按0.18C(2个12V 20AH的蓄电池串联)3.6A设计电流充电,改变了脉宽值,来预想达到设计充电电流,但是实际发现测试充电电流一直在700M左右。请问这个原因谢谢

网友:
最高电压多少?

网友A:
看不太懂,你的输入电源在哪?是多少V?电池接哪?
0.15R是电流取样?MBR3060的压降多少?

网友:
电池内阻不能忽视啊。

网友B:
8k貌似不能消极化吧?我之前搞过40khz,一块12年的铅酸容量竟然恢复到80%,可惜折腾一次极板就酥了。

网友C:
你充电输入电压是多少?充24V你不可能只用24V输入,再减去两个2极管压降,还有电流要到几安以上时,输入你最少得28V以上。。

楼主:
28V最高充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懂,你的输入电源在哪?是多少V?电池接哪?
0.15R是电流取样?MBR3060的压降多少? ...

输入电压是V27网络标号位置(实际28V),电池接在P2座子,0.15Rs是采样电阻,MBR3060是BUCK与防反向倒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充电输入电压是多少?充24V你不可能只用24V输入,再减去两个2极管压降,还有电流要到几安以上时,输入你 ...

输入电压是V27网络标号位置(实际28V),电池接在P2座子,0.15Rs是采样电阻,MBR3060是BUCK与防反向倒灌

楼主:
引用 网友B:
8k貌似不能消极化吧?我之前搞过40khz,一块12年的铅酸容量竟然恢复到80%,可惜折腾一次极板就酥了。 ...

你意思8KHZ频率太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是V27网络标号位置(实际28V),电池接在P2座子,0.15Rs是采样电阻,MBR3060是BUCK与防反向倒灌 ...

0.7A时电池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0.7A时电池电压是多少?

25.7V这个时候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是V27网络标号位置(实际28V),电池接在P2座子,0.15Rs是采样电阻,MBR3060是BUCK与防反向倒灌 ...

28V,经两个MBR3060后大约26.6V,如果电流3.6A,那取样电阻还需要占用0.54V电压,所以最后剩下约26V电压,
铅酸电池充满后的电压约26.4V,所以充电器电压不够。

网友C:
0.7A时都25.7了,两个二极管要用去1.2V,就是26.9.加上采样电阻的压降,还有9640的压降,28V不够,最少32V。反正你可以调PWM的

网友D:
Q1的驱动上啦是10K的电阻,Q1很难是开关状态,只不过是导通了本身有0.5欧的电阻,
其它的,楼上2位都说了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Q1的驱动上啦是10K的电阻,Q1很难是开关状态,只不过是导通了本身有0.5欧的电阻,
其它的,楼上2位都说了很 ...

Q1是图腾驱动部分没截图出来,可以正常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0.7A时都25.7了,两个二极管要用去1.2V,就是26.9.加上采样电阻的压降,还有9640的压降,28V不够,最少32V ...

这个我可以调高看看,还有个问题,PWM频率一般要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充电输入电压是多少?充24V你不可能只用24V输入,再减去两个2极管压降,还有电流要到几安以上时,输入你 ...

这个我可以调高看看,还有个问题,PWM频率一般要多少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可以调高看看,还有个问题,PWM频率一般要多少合适?

你这个差不多是个BUCK电路了,由于铅酸电池对纹波不那么敏感,频率基本上是无所谓的,不过因为电池没电时候充的话,压差会比较大,频率最好高一点,和后面的电感有关,一切都可以按BUCK电路来做,只是不需要那么严格而已。

8K、10K的都差不多。楼上那位用40K的,我估计他用的不是这个电路,他用的是直接脉冲,就是没有电感和输出电容的。用高频大电流来修复硫化,但由于电流大,极板基本上搞一两回就全腐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差不多是个BUCK电路了,由于铅酸电池对纹波不那么敏感,频率基本上是无所谓的,不过因为电池没电时 ...

谢谢你的帮助。我把充电电压提高到30V了,现在充电电流有1.5A(网络标号FG1处充电电压26.5v),但是离一阶段恒流的设计3.6A还差。是不是因为充电电压不够高,还是PWM调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V,经两个MBR3060后大约26.6V,如果电流3.6A,那取样电阻还需要占用0.54V电压,所以最后剩下约26V电压 ...

谢谢你的帮助。我把充电电压提高到30V了,现在充电电流有1.5A(网络标号FG1处充电电压26.5v),但是离一阶段恒流的设计3.6A还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我把充电电压提高到30V了,现在充电电流有1.5A(网络标号FG1处充电电压26.5v),但是离一 ...

和你这个电路有关,你这样用P管太危险,P管上的压降也大。栅压太高了,已经超过它的最大了。用N管吧,自举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你这个电路有关,你这样用P管太危险,P管上的压降也大。栅压太高了,已经超过它的最大了。用N管吧,自 ...

栅极电压我有用图腾驱动,导通电压是1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差不多是个BUCK电路了,由于铅酸电池对纹波不那么敏感,频率基本上是无所谓的,不过因为电池没电时 ...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8K  10K调制频率,PWM的步进一般取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V,经两个MBR3060后大约26.6V,如果电流3.6A,那取样电阻还需要占用0.54V电压,所以最后剩下约26V电压 ...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8K  10K调制频率,PWM的步进一般取多少?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8K  10K调制频率,PWM的步进一般取多少?谢谢

你这个PWM频率只是这BUCK的工作频率,只要符合BUCK这里的特性就可以,跟后面充电没关系了,后面已经是平滑的直流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8K  10K调制频率,PWM的步进一般取多少?谢谢

这我就不懂了,请专业人士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8K  10K调制频率,PWM的步进一般取多少?谢谢

这个电路步进和充电电流有关,铅酸对充电电流不敏感,步进大一点小一点问题倒是不大,看你个人喜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步进和充电电流有关,铅酸对充电电流不敏感,步进大一点小一点问题倒是不大,看你个人喜欢了 ...

哦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PWM频率只是这BUCK的工作频率,只要符合BUCK这里的特性就可以,跟后面充电没关系了,后面已经是平 ...

请问下如何知道PWM频率是否符合BUCK的要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