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能实现两路电源切换,但以一路电源优先供电的电路?

楼主(2018-08-02):
比如一种USB电源A,一路普通DC电源B,两个都是5V左右,当两个电源A,B同时接上,则优先用DC电源B供电,USB电源A断开。

在两路同时接上的条件,DC电源B掉电,则自动切换成USB电源A供电。当然,USB电源A掉电,也是切换到DC电源B供电

切换后输出的电源尽量没有压差。

网友A:
看这个树莓派的电路如何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ra=&ordertype=1

另外还有一些电路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0%E5%88%87%E6%8D%A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树莓派的电路如何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83492&extra=&ordertype= ...

感谢提供的贴子,好资源,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