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贴,异形板,为什么jlc就不帮忙拼板了,不是提倡返...

楼主(2018-08-02):
讨论贴,异形板,为什么jlc就不帮忙拼板了,不是提倡返单吗?
我自己拼板要重新转一次文件,就有可能和打样的不一样,拼版不是我们强项。

网友A:
我一直想不通,这么复杂的电路板都画完了。最后简单的复制粘贴,就可以拼版了,为啥还要委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想不通,这么复杂的电路板都画完了。最后简单的复制粘贴,就可以拼版了,为啥还要委外。。。 ...

JLC 应该出一份CAM350拼板教程和规范

网友C:
自己做的板子自己拼是最好的,特别是异形板,可能有些地方有干涉什么的,不一定从文件上看得出来,只有你自己最清楚,而且如果要帮拼的话,对审单人员的要求又更高了,拼出来又得给客户确认行不行,实际更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JLC 应该出一份CAM350拼板教程和规范

以前我做设计的时候,从来没用过CAM350。  99,AD,不好画形状就用CAD。

网友:
引用 网友B:
JLC 应该出一份CAM350拼板教程和规范

说实在,还是自己拼比较好。比如我最近更新了PCB,增加了一个插件孔。但是如果让立创的人来拼。有可能做的测试架,钢网都需要重新做了。

而我自己拼的板,在外框完全没有任何变动的情况下,只增加了一个插件孔。钢网不需要重新开,波峰焊的治具也不用重新开,测试架也不用重新开。

省时间又省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的板子自己拼是最好的,特别是异形板,可能有些地方有干涉什么的,不一定从文件上看得出来,只有你自己最 ...

拼板就是批量肯定多一确认过程,也没问题。批量时间也要6,7天。
其他供应商也是帮忙拼的,他们清楚拼板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想不通,这么复杂的电路板都画完了。最后简单的复制粘贴,就可以拼版了,为啥还要委外。。。 ...

不是复制问题,是想用返单功能,用打样好文件,JLC已有做过样的GERBER,不想再输出一次,AutoCAD画的PCB。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复制问题,是想用返单功能,用打样好文件,JLC已有做过样的GERBER,不想再输出一次,AutoCAD画的PCB ...

第三方个性化服务,收费3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三方个性化服务,收费30元

没问题,批量这30 ,没问题

网友:
拼版是有艺术的,弄不好生产困难

网友:
拼板复制黏贴加工艺边就好了不复杂吧,电工必备基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批量这30 ,没问题

因为异形板沟通复杂,线上常规的服务很难满足,早就推出个性化服务,线下操作,你在下单系统下载样板的工程资料,交给拼版人员,拼版人员拼好板给你线下确认,收3O元,一点服务费

楼主:
明白,收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JLC 应该出一份CAM350拼板教程和规范

【教程】SMT打样-邮票孔拼版制作方法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2623_1.html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2634_1.html
【汇总】SMT相关的教程汇总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34429_1.html
新功能: SMT也可以愉快的返单啦

嘉立创教学系列之:各软件拼板作业指引(V割拼板仅适用于做PCB,邮票孔拼板才SMT)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468_1.html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10616_1.html
半孔板作业指引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10618_1.html
圆板拼板作业指引

网友E:
很多时候也不是简单CTRL_C/CTRL_V那么简单,特别做SMT的时候,元件重复标号如何处理,JLCSMT应该有个统一的标准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多时候也不是简单CTRL_C/CTRL_V那么简单,特别做SMT的时候,元件重复标号如何处理,JLCSMT应该有个统一的 ...

位号相同,  就会贴相同元件.   标准很简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拼板,建议自己拼好,mark点都自己设定好是最好的。
不过要是gerber文件,就比较麻烦些,关键是,我的是9.5 ...

你得手动选择小数点位置。cam350总是会识别到错误的钻孔小数点。

网友:
自己拼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AD拼版很复杂,生成的是一个net文件下的PCB,位号都是重复的

不是复制粘贴粘贴这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