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 3D导出问题

楼主(2018-08-02):
版本为17.2,导出后所有3D元件重叠在一下,如下图。请问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设置一下,让它和焊盘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下,让它和焊盘对齐

跟这个没关系,因为我在allegro pcb中是可以看到完整的3D效果的:,只是导出stp文件后,用Creo打开,3D元件就聚变在一起了。

网友:
换其他的3D软件试试吧,UG或solid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