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充电电压电流上不去

楼主(2018-08-03):
另外一个相关贴: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6419-1-1.html

充电电压30V,PWM  BCUK到蓄电池充电,蓄电池2组12V 20AH串联,0.1C=2A恒流充电,PWM频率8KHZ,脉宽步进值大于MOS管动作时间,目前电压电流停留再27.3V\1.17A稳定,没有达到设计27.6V/2A的恒流阶段,(设计大于27.6V转入恒压阶段到电流下降到小于1A认为充满了),请问充电电压电流上不去这个原因是PWM频率太低造成吗?

网友A:
楼主总算是知道把输入电压提高了,就没试过把PWM占空比提高?提高到100%试了没?
再把输入电压提高些试了没?

网友B:
跟PWM没关系。测一下占空比,如果占空比接近100%了,说明你的输入电压不够

楼主:
知道原因了,压降损耗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总算是知道把输入电压提高了,就没试过把PWM占空比提高?提高到100%试了没?
再把输入电压提高些试了没 ...

谢谢是输入电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PWM没关系。测一下占空比,如果占空比接近100%了,说明你的输入电压不够

谢谢,占空比最大了,发现是充电电压经过了二极管和MOS管一级级损耗,30V变的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