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方波整形电路思路,具体描述见帖子附件

楼主(2018-08-03):
求一种方波整形电路思路,具体描述见帖子附件

描述 波形输入是7M--10M,输出也7M--10M,频率时刻在这个区间变化,但是每一次只有一种频率,比方现在是9M,脉冲持续时间10uS,那输出必须是9M,10uS,输出的2路信号A_OUT与B_OUT边沿必须对齐,占空比50%,想用纯电路实现,不用CPLD和单片机之类的,模拟数字电路基础差,加上这么多年一直都用一些最简单的电路,像这种一下就没有了思路,求论坛里的大神给点思路,谢谢

红色圈部分是2路输入与输出的区别

网友A:
上面反相,下面同相?
那就上面那一路接个反相器,下面原样输出?或者接两个反相器?
如果没对齐,就在超前的那一路反相器输入端加RC滤波器延迟一下。

网友B:
  我也是2楼的方案,一路反相,一路同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反相,下面同相?
那就上面那一路接个反相器,下面原样输出?或者接两个反相器?
如果没对齐,就在超前 ...

不好意思,我的描述有问题,改了,频率不是固定的,在7-10M之间,变化的,是左边2路信号输入(反相互补波形),右边是对应的2路输出(反相互补波形)---区别在没有波形时前后都为H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2楼的方案,一路反相,一路同相

不好意思,我的描述有问题,改了,频率不是固定的,在7-10M之间,变化的,是左边2路信号输入(反相互补波形),右边是对应的2路输出(反相互补波形)---区别在没有波形时前后都为H高

网友:
看起来必须得用触发器的,RC延时不靠谱,暂时就这点思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描述有问题,改了,频率不是固定的,在7-10M之间,变化的,是左边2路信号输入(反相互补波 ...

你这描述非常holy shit,做了20年电子的表示根本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描述有问题,改了,频率不是固定的,在7-10M之间,变化的,是左边2路信号输入(反相互补波 ...

看来上方需要一个单稳态
下降沿触发单稳态,单稳态输出与原信号相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描述非常holy shit,做了20年电子的表示根本看不懂

我再改下,不好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描述非常holy shit,做了20年电子的表示根本看不懂

同感,看起来晕乎乎的。应该是个刚毕业的 ,想当年的呵呵,惭愧
还有他这个思路太奇怪了,明明要数字电路做的事情,非要模拟,呵呵

网友:
用D触发器和反相器搭一个试试呢

网友E:
也就是用微分电路得到边沿然后用他触发成统一的负沿开始的电路是吧,你的边沿对齐是么意思?肯定会有延时的,没法与原始信号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描述非常holy shit,做了20年电子的表示根本看不懂

描述改了,大神,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感,看起来晕乎乎的。应该是个刚毕业的 ,想当年的呵呵,惭愧
还有他这个思路太奇怪了,明明 ...

呵呵。具体应用场景的问题,有限制,能用单片机,就几分钟搞完了,这个说来话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感,看起来晕乎乎的。应该是个刚毕业的 ,想当年的呵呵,惭愧
还有他这个思路太奇怪了,明明 ...

毕业快10年了,我是一个不会电路的好厨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用微分电路得到边沿然后用他触发成统一的负沿开始的电路是吧,你的边沿对齐是么意思?肯定会有延时的 ...

输出的2路之间对比,边沿劲量没有偏移,不是输入与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感,看起来晕乎乎的。应该是个刚毕业的 ,想当年的呵呵,惭愧
还有他这个思路太奇怪了,明明 ...

修改好了,很清晰了,有看不清的地方,请明示 ,麻烦给点意见,厨师难当啊~~~

网友F:
看得头都大了,还是没看懂电路要实现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得头都大了,还是没看懂电路要实现什么

看图片就够啦,很清晰了~~~说实话,应用非常偏门

网友G:
一个与非门是不是就行了,A与非1 B,与非0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得头都大了,还是没看懂电路要实现什么

红色圈的部分就是改变的部分,经过电路以前和以后的波形,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与非门是不是就行了,A与非1 B,与非0

好吧,我果然是厨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描述非常holy shit,做了20年电子的表示根本看不懂

看图看图    红色圈部分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感,看起来晕乎乎的。应该是个刚毕业的 ,想当年的呵呵,惭愧
还有他这个思路太奇怪了,明明 ...

图看了再喷吧,看图看图,红色圈部分,图看懂了再喷,别一上来就喷

网友H:
静止态时,输入也是反相的,但要求输出同为高;工作态时,输入输出均为反相差动。从这个层面,你是要识别是否为静止态。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静止态时,输入也是反相的,但要求输出同为高;工作态时,输入输出均为反相差动。从这个层面,你是要识别是 ...

差不多做出来了~~~~~~自己和同事讨论,瞎折腾出来了,现在画板子准备打样了~~~~~具体调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图看图    红色圈部分的区别

你其实要做的是把idle状态搞高。从你的数据来看,你必须得保证b比a先到,但是出去真的无解。我只能说,你加个fpga也难以满足要求,因为你的波形可能在任何时候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其实要做的是把idle状态搞高。从你的数据来看,你必须得保证b比a先到,但是出去真的无解。我只能说,你 ...

找了土办法解决,只能舍弃部分指标,等画板测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了土办法解决,只能舍弃部分指标,等画板测试了~~~

10mhz条件下注意一下你选的运放等,一定要有200v/us及以上压摆率才行(5v 电平,25ns上升下降沿)。否则信号会变成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mhz条件下注意一下你选的运放等,一定要有200v/us及以上压摆率才行(5v 电平,25ns上升下降沿)。否则 ...

是的,谢谢,没有用运放,太贵了,用的都是三极管,场效应管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