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可以PCB质量好的厂家

楼主(2018-08-03):
求推荐可以PCB质量好的厂家,可以进行小批量的smt最好(200-1000pcs),包括元件。

网友A:
华强pcb,质量可以的,板材经常被我这个疯狂焊接手虐,还比较好的活着,就是因为比较了才选它,而且价格比那个什么性森快捷的偏移多了

网友:
沪士做的还可以,不做SM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强PCB 做多层的,BGA 0.65的还可以,0.5mm间距就不建议做了。好像也不能做。
现在价格还算好,在用 ...

我做的都是最普通的双面板,线还有线间距最小也9个mil

网友:
JLC可以啊

网友C:
华强垃圾,楼主就别去了,我们做了一批0.8BGA,镀金板,样品OK,批量出现阻焊层偏移,导致从BGA焊盘中间扇出的引线裸露,SMT后引线和球短路。放大镜下查看很明显,贴片后才发现,找了好久的问题。投诉回复确实是质量控制问题,但表示只能陪PCB的钱。CNM的SB,我的PCBA不要钱。后面做BGA回来先人工检查一遍PCB焊盘。

网友:
南亚电子

楼主:
昆山的吗

网友:
是的;兴森快捷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强pcb,质量可以的,板材经常被我这个疯狂焊接手虐,还比较好的活着,就是因为比较了才选它,而且价格比 ...

油票孔、半孔价格贵呢么?

网友:
众阳电路  兴森快捷 深南电路

网友:
看PCB行业排名,在前10名中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强垃圾,楼主就别去了,我们做了一批0.8BGA,镀金板,样品OK,批量出现阻焊层偏移,导致从BGA焊盘中间扇 ...

您现在哪做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现在哪做的呢

我这间距很大了,0.8,现在JLC能对付,沉金的温度不大。
再小得上兴森这些了,但是价格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D:
我一般高端一点的板子都推荐去金百泽了,我这边金百泽的销售代理来这边来的勤快……贵是贵一点,板子做出来还真是能做出不一样效果…我不是打他们广告…楼主根据自己需求货比三家选最合适的

网友(2018-10-10):
价格要求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高端一点的板子都推荐去金百泽了,我这边金百泽的销售代理来这边来的勤快……贵是贵一点,板子做出来 ...

要不要开工费,要不要最低消费,价格收费标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要不要开工费,要不要最低消费,价格收费标准。

都要,但是质量没的说,当时做的双层 2.2MM板厚 2OZ铜 白色丝印  15*12CM的板子.七百多RMB..
一般不搞这种特殊的东西,一般都在嘉立创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要,但是质量没的说,当时做的双层 2.2MM板厚 2OZ铜 白色丝印  15*12CM的板子.七百多RMB..
一般不搞这 ...

好贵了,比JLC贵了至少3倍以上吧。